送華碩EN9600GT/HTDP/512MD3/A

楼主(2020-03-05):
7-11運費60元

補充內容 (2020-3-5 10:42 AM):
正確為華碩EN9800GT/HTDP/512MD3/A

网友A:
這個可惜沒有HDMI??

网友B:
這一張應該是en9800gt 1g 的顯卡吧? 我也有一張

PS 為什麼顯卡有蜂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張應該是en9800gt 1g 的顯卡吧? 我也有一張

PS 為什麼顯卡有蜂鳴器

如果外接6PIN沒插,蜂鳴器就會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可惜沒有HDMI??

或許可以用 轉接方式連接 HDMI,要看規格而定。

【心得】有關 DVI 轉 HDMI 是可以含聲音(音訊)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許可以用 轉接方式連接 HDMI,要看規格而定。

【心得】有關 DVI 轉 HDMI 是可以含聲音(音訊)資料.. ...

DVI --> hdmi 測試過都可以工作,
hdmi --> DVI 一次成功一次失敗。
我猜是不是有的dvi沒有支援hdcp所以無法顯示。

网友:
之前擁有很多張
全都是G92空焊(花屏)
這個焊接良率堪憂
溫度很嚇人!
所以才導致無鉛錫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一張應該是en9800gt 1g 的顯卡吧? 我也有一張

PS 為什麼顯卡有蜂鳴器

這一張應該是en9800gt 1g 的顯卡吧?

這一張en9800gt 有1g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張應該是en9800gt 1g 的顯卡吧?

這一張en9800gt 有1g嗎???

网友:
這華碩EN9800GT/HTDP/512MD3/A,
有512M和1G兩種版本,

電源部分也有點不一樣??

華碩EN9800GT/HTDP/1GD3/A

華碩EN9800GT/HTDP/1GD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