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IWA TPR-656 收錄音機修理記錄

楼主(2020-03-05):
修理一台收錄音機,AIWA TPR-656。

故障情形:
1. 收音機聽不到一小時,雜音變多,嗡嗡聲很大聲
2. 拔掉插頭等一陣子後再開,收音變正常,再聽久又出現雜音
3. 錄音帶放音速度忽快忽慢

主要想修好的是 1 和 2,
收音機聽一下休一陣子,太困擾了,
順便修理 3 錄音帶放音功能。

電源是 7.5V DC。

喇叭上方是收音電路,右邊電路板是放音電路,
下面是馬達,電源在背蓋,沒照出來。

解開電線才能把放音板拿下來,先標示拍照。

放音板的正面,是單面的電路板

電解電容全換新,測量電阻、電晶體,結果都正常

放音板上的主要電晶體,反覆測試發現會過熱,
工作一小時溫度達八十度,電源的變壓器也六十多度,
舊電晶體的腳有點變黑,換掉 2SC1162 → BD139。
再測還是過熱,可能不是此處的問題。

延著主要電晶體的線路找下去,發現一個奇怪的零件,
搜尋谷哥,NEC VD1211,日文寫「温度補償用xxx」…
零件下面畫著二極體,拆下來量量看… 結果,壞的…

買不到 NEC VD1211,再次查詢谷哥,
看了規格書 PDF,應該可以用 1N4148 代替。
再測,電晶體維持四十幾度,變壓器四十度以下,不會過熱了。
雜音嗡嗡聲消失,問題 1&2 解決。

收音機電路板,中間有種像臘的物質。
修好放音板,測收音機都正常沒問題,
只換電解電容,其他的維持原樣。

電源部如上圖,橋式整流 + 電容,就輸出了,
測量得 DC 9V,錄音機馬達運轉時降為 8.xV,
錄音帶聲音速度很快,檢查電源到馬達中間,只有並電容…
馬達上面標 7.5V... 電壓高了…
可能是 AC 100V 變 110V 的關係。
電源改成:橋式整流 + LM317,維持 7.5V。
速度恢復正常,問題 3 解決。

這次修理更換的零件:
1. 電解電容
2. 2SC1162 → BD139
3. NEC VD1211 → 1N4148
4. 電源加上穩壓 7.5V DC
5. 皮帶三條 72*1.2、32*1.2、66*1.0

AIWA TPR-656 收錄音機,修好了,謝謝觀看!

補充內容 (2020-3-5 10:48 AM):
文章裡寫的 VD1211,型號錯誤,正確為 VD1121,下面貼圖修正。

网友A:
能請教一下  為何NEC VD1211二極體壞了(通常是斷路),為何收音機還能工作,它的降溫原理為何?
願意維修這種老骨董,應該是對這個東西有一份"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請教一下  為何NEC VD1211二極體壞了(通常是斷路),為何收音機還能工作,它的降溫原理為何?
願意維修這種老 ...

我的文章裡寫錯了,型號是 VD1121 才對,顏色外棕內黃。
照片上標示錯誤,可能當時抄錯了。

節錄自:DDSC-I-00020-電晶體收音機的原理及檢修法。
原理請看上圖,有興趣的話,谷哥抓 PDF 哦。

維修測量的資料:
1. 收音部 + 放音部的電路,正常工作時,電流約 0.5A
2. 馬達 + 放音部的電路,正常工作時,電流約 0.8A
3. 故障、不正常工作,過熱時,電流約 1.2A

電源變壓器上標示 1A, 機器卻吃到 1.2A 了。
依測量結果猜測,此零件限制了電晶體的電流,
壞了能暫時運作,卻讓電晶體大吃電,
造成過熱,然後就當機了…

网友B:
一篇非常好的維修參考教材,請教一下各電阻是否有拆開來測量 ?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篇非常好的維修參考教材,請教一下各電阻是否有拆開來測量 ?謝謝 !

電阻先在板子上測量,阻值和色碼不一樣的,要拆下來量。
電晶體都是拆下測量,電容不量了,直接換新的。

四環電阻色碼計算器
https://www.digikey.tw/zh/resour ... r-color-code-4-band

网友B:
感謝您的分享也學習了,謝謝 !因我有一台 Sony CF-580 AM可以收聽,FM整個頻段只有沙沙聲,一直找不到原因 .

网友:
恭喜完修,能找到問題點真是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的分享也學習了,謝謝 !因我有一台 Sony CF-580 AM可以收聽,FM整個頻段只有沙沙聲,一直找不到原因 . ...

維修手冊中的 Radio 一頁。

SONY CF-580 看起來是台好機子啊,希望有一天您也能修好它。
留著老機器,是因為充滿回憶啊!

网友:
超外差的收音機目前已不多見了~
家中好幾台收音機都是IC 模組化了~

网友:
恭喜完修,現在要找到錄音帶也不容易,雖然我還有以前萬客隆時代買的音響,錄音帶三十年前的都發霉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手冊中的 Radio 一頁。

SONY CF-580 看起來是台好機子啊,希望有一天您也能修好它。

非常謝謝您提供的圖 !是的,就是它陪伴我多年充滿回憶,捨不得丟棄,拆修了幾次還沒找出問題,目前因怕鋁面板氧化偶而翻出來擦拭保養,順便聽AM熱熱機而已.

网友:
以前的線路感覺都亂跑一通!!真的要相當的耐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