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81M-D PLUS 不開機,除錯卡要插哪兒?

楼主(2020-03-05):
先看一下圖片

這片是中午去朋友回收場拿回來的,看著也沒啥灰塵,剛測試時,沒插記憶體蜂鳴器會叫,就去找另一個朋友,借了一棵CPU來上電測試,結果在抓系統時當機,強制關機後,在來就風扇會轉,沒插記憶體也不叫了..........

主機板上找不到插除錯卡的位置,有大大能指點一下除錯卡要插哪兒嗎?

网友:
你要用PCE-E 或LPC 的除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PCE-E的除錯卡

跟學姐買的那塊,PCIE不是只有支援技嘉的嗎?上次有看過一篇插上去燒了,還是要另外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學姐買的那塊,PCIE不是只有支援技嘉的嗎?上次有看過一篇插上去燒了,還是要另外買? ...

印象中烏骨雞學姐很久沒有賣除錯卡了,除錯卡都會有說明那一家的主機板用那一個插座,不過插錯界面並不會燒掉,會燒掉都是插錯方向,例如A牌應該插PCI-E,但是你插LPC,這種插錯不會燒掉,例如PCI-E是有方向性的,插錯一定燒毀。這種很多老手也常一不小心就GG。

楼主:
從回收場撿回來的東西,剛開始有的可以用,過個幾天就又壞了,也有的就不出錯一直用,我就是這樣子打發無聊的時光,或許在放個幾天又可以開了。

网友:
ASUS是用LPC或TPM介面
只是看板上的TPM似乎沒焊排針,沒有LPC介面
看來得用LPT的除錯卡

楼主:
下面這一塊,是在上一次撿回來搞的,問題是2032的電池接觸不良,關機後時間就回到出廠日期,將負極彈片往上拉一些就OK了,這塊就有插除錯卡的排針。其實我修的好的主機板都算是軟的,要動到零件就投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這一塊,是在上一次撿回來搞的,問題是2032的電池接觸不良,關機後時間就回到出廠日期,將負極彈片往上 ...

哇 沒想到 除錯卡還有看 牌子.... 我都給他腳位對就插上去了看看. 運氣好沒燒過

网友:
既然有動過CPU ~
也許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或是CPU G.G 了~
重置BIOS 或裝回原來的CPU試試~

一開始 蜂鳴器會叫 表示CPU 是有動作的~
如果連 蜂鳴器都不會叫 , 說實在的診斷卡也没啥用了~

楼主:
CPU掛了就慘了,跟朋友借用的。

网友:
來到這個論壇才知道,竟然主機板有除錯卡這種卡,太好了!

网友B:
這型號的DEBUG似乎是在兩個PCI-E X1的中間
一個6PIN的排針
其他類似型號的都有這個DEBUG排針
只是不確定是不是那個喔!
因為手上沒有類似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號的DEBUG似乎是在兩個PCI-E X1的中間
一個6PIN的排針
其他類似型號的都有這個DEBUG排針

兩個中間是有一個排針,只是那個缺針在正中間,我無法分辨要插那個方向啊?
用土法煉鋼,有裝CPU,沒裝記憶體,蜂鳴器不響,判定死刑,等下燒了除錯卡就不划算了,改天在去朋友的回收場換一塊回來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兩個中間是有一個排針,只是那個缺針在正中間,我無法分辨要插那個方向啊?
用土法煉鋼,有裝CPU,沒裝記 ...

白色的點就是第1腳,對準除錯卡的第1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點就是第1腳,對準除錯卡的第1腳

按照您說的插上除錯卡,除錯卡的LED燈會亮,不過現在最新的狀況是風扇轉個一兩秒,然後停止,等個5 6秒又再轉,一直循環,我等明天在試看看風扇能否持續運轉,再看看會不會跑碼,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今天再度測試開機,情況更慘,風扇轉個一兩秒就停止了,要按啟動才會再動,換上良品的P8H61-M PLUS,也竟然是轉轉停停3-4次後才正常啟動,放棄了,改天在去換一張回來玩玩。

网友C:
我的 TL460s PLUS 從來沒看過他跑碼,不確定是不是我的壞了

插在正常主板,不管新舊二代、四代、六代、九代, 華碩、技嘉、微星、插在 PCIEX1、PCI、LPC 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TL460s PLUS 從來沒看過他跑碼,不確定是不是我的壞了

插在正常主板,不管新舊二代、四代、六代、九 ...

這個要找一塊可以跑碼的除錯卡來比對一下,有了除錯卡抓問題比較簡單,我那塊不插記憶體也不會叫的,什麼卡也救不回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再度測試開機,情況更慘,風扇轉個一兩秒就停止了,要按啟動才會再動,換上良品的P8H61-M PLUS,也竟然 ...

ㄚ三哥

這塊留給我~~ 我拿別塊壞的跟你換{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ㄚ三哥

這塊留給我~~ 我拿別塊壞的跟你換

OK啦,何時有時間過來拿?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啦,何時有時間過來拿?

{n_141:}   這個問題嘛

要段時間唷 {n_118:}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再度測試開機,情況更慘,風扇轉個一兩秒就停止了,要按啟動才會再動,換上良品的P8H61-M PLUS,也竟然 ...

那個有可能是 BIOS 有問題~

建議重燒或許有救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有可能是 BIOS 有問題~

建議重燒或許有救 ~

我沒有燒錄工具,給小賴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