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不知品牌LED吸頂燈維修

楼主(2020-03-05):
同事家裡的,用了約4年,症狀是上電閃爍

到小弟手上就是這樣,找不到任何標簽跟型號說明

切開熱縮套

看的到的就是15U/400V流湯膨脹

從報廢27W省電燈泡殺一顆15U/200V換上

上電後,閃爍依舊,但是有比較亮

一顆一顆LED檢查,有3顆LED不亮,這台電路很奇怪,2大組LED串(白色一串,黃色一串),共用電源正極,負極一串一條,推測應該是LED斷路阻抗異常導致閃爍

把斷路LED挖掉短路

上電會亮了,收一收抱去交差

网友A:
報廢27W省電燈泡 上的燈珠移植一下啊.... 缺 3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廢27W省電燈泡 上的燈珠移植一下啊.... 缺 3顆啊.....

小弟只有1支烙鐵,燈珠根本拆不下來,這個例子3顆燈珠是用小起子挖下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只有1支烙鐵,燈珠根本拆不下來,這個例子3顆燈珠是用小起子挖下來的 ...

齁齁 我是剛好看 淘寶在 3.8 購物節 的9折.... 買了 熱風槍拆焊台 與 新的恆溫烙鐵 等送回台灣玩玩 嘿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只有1支烙鐵,燈珠根本拆不下來,這個例子3顆燈珠是用小起子挖下來的 ...

先看圖片

上面的是用7蕊的銅線克難製作拆貼片晶體用,3 2 2,3蕊的用在有散熱片的地方,2蕊的用在兩邊的腳。

下面也是用7蕊的銅線,尾端夾上端子,外面在用天線包上,這樣子一支烙鐵也可以拆貼片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