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光燈絲式LED燈泡閃爍

楼主(2020-03-06):
撿到一顆燈絲式LED燈泡,裝上測試會閃爍。
仔細一瞧,好痛喔,玻璃中柱折斷。

請問,這種可以拆開來維修嗎?

网友A:
>> ...請問,這種可以拆開來維修嗎?

玻璃的話,應該沒救了...
想要了解 燈絲式LED 或許可以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請問,這種可以拆開來維修嗎?

玻璃的話,應該沒救了...

觀察報告

燈絲八支 4支並聯為一組,兩組串聯。

冷卻狀態,通電後約有幾秒穩定。
(Loop)
然後8支燈絲中的其中一支閃爍,其餘維持亮度。
單支閃爍幾秒之後,8支全熄滅不到一秒又8支全亮。
(Loop)循環閃爍

正在想是不是把會先熄掉的那一條剪除就能使用?

网友:
  可設法量測一下正常單支阻值, 抓一顆適當功率電阻替掉閃爍的試看看.

楼主:
上網做了一下功課,這種燈泡沒辦法修,先放著,研究看看漂亮的玻璃殼有沒有其他用途。

LED燈絲燈知識鞏固及問題討論

网友B:
有沒有可能電源出問題,一般的LED燈泡也會閃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電源出問題,一般的LED燈泡也會閃爍!!

測試幾個不同位置,都不行,應該是燈泡燈絲異常。

台北市,好幾家的電源都不穩定的機會比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幾個不同位置,都不行,應該是燈泡燈絲異常。

台北市,好幾家的電源都不穩定的機會比較低。 ...

我的意思是 這個LED 的內部電源電路,我們社區的全部窗燈改用 LED之後,當故障LED燈泡"快死了"前的現象就是 閃爍,然後越閃越快,最後就不再亮了!! 還有一種現象是 LED工作電壓在 90V~220V 我們社區因為電源線路壓降,當電壓降到90V以下的時候就會開始閃動... 我認為應該是前者,"LED 內部電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