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 QL-700過壓受損,請益二極體V6 37規格

楼主(2020-03-06):
brother QL-700標籤機過壓造成瞬間斷電,經目檢視電源板MPA9517
保險絲(3A/250V)熔斷,檢測D10 、D12二極體面標示V6 37遭擊穿,
此二個二極體均與RL205(2A/600V)串聯。物料難尋想以1N4007(1A/1000V)代用
但還是先需求V6 37規格資料再做定奪,懇請先進們協助.....

楼主:
感謝duncan大的協助,資料很有參考價值。
在論壇上看到duncan大幫助了不少人,再次謝謝!

真是佩服查資料一流
多了一張刪不掉

楼主:
多謝duncan大提供的資料了解 V6 37 確實是一個整流二極體,
型號是 D1N60 規格 1A/600V ,它是屬於特殊儀器上的物件很難買到,
所以決定用 1N4007  規格 1A/1000V 代用,目前已完修。
謝謝duncan大的協助.........

网友A:
D10-D13 構成橋式整流電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負責正端的兩顆使用 D1N60 1A/600V 二極體,負責負端的二顆卻使用 RL205 2A/600V 二極體,看不懂啊! 難道就是要像現在這樣,一旦有事的話可以先燒毀,以保護其他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0-D13 構成橋式整流電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負責正端的兩顆使用 D1N60 1A/600V 二極體,負責負端的二顆卻 ...

看圖腦捕瞎編劇情

在很久以前  他們組成橋式整流
所謂的很久 是兩個200V電解電容的時代
老時代 切換 AC 110 / 220 V 要開關切換跳線

AC 220 V 走 橋式整流  4個二極體   均攤的電流  只用1A的規格可以搞定
AC 110 V 切換成倍壓整流  只用2個二極體  但是 需用2A的規格

比拚成本壓力下   2個二極體用2A  另2個二極體用1A

然後後輩抄阿抄  傳阿傳  設計電路EDA 直接叫用 前輩的來改
時代演進  電路進化適應全域電壓AC 90~240  搭1個400V~450V電解電容
橋式整流這部分  忘記改了

下次1A 的若再燒   換成2A的RL205 吧   (也不一定  我只是猜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圖腦捕瞎編劇情

在很久以前  他們組成橋式整流

這樣的事居然被您發現了,哈哈

補充內容 (2020-3-10 12:58 AM):
也可能是有庫存零件待消化,就拿來用。又因為兩顆大的放一起太擁擠,就一大一小並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