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本上沒有提到的測量參數請教各位前輩

楼主(2020-03-06):
各位前輩好

在二極體的規格書上 有幾項參數 課本上沒有提到如何測量 可否請各位前輩教教小弟呢?

1. 在1N4148規格書中

紅框這部分如何測量呢?

2. 在1N4001規格書中

紅框部分的曲線要如何測量呢?

上面要使用什麼儀器? 有沒有可以自己自造治具的方式測量? 線路又是什麼?

另外在1N4001圖上紅框部分參數 對電路來說 又代表什麼意義呢 ? 能夠用來DEBUG嗎?

墾請各位前輩教教小弟

感謝大家

网友:
感覺先不要測,先熟悉正常的應用...
因為1N4148 正常工作也才1A
測試(瞬間)的電流都十幾A(10倍)以上
一不注意就燒壞了...

网友A:
Rectification efficiency 的意義與計算方式網上可以搜到,請先看過以後再決定要不要量測。

Reverse recovery time 的量測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推薦你看這個影片,他做的很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qLOrlA7QI  #201: Basics of Reverse Recovery Time in a Diode
由於這些都是很短的脈衝,必須留意訊號與電纜如何接、阻抗匹配等問題,才能量到不失真的ˊ波形。請留意他如何進行量測!

最後二圖是告訴用戶在某些理想或特定情況下的表現,量測條件圖上都有寫,簡單解說如下:

Fig 2 是在 Tj =25 C 理想情況下的 I-V關係,例如瞬間通過 2A時,順向壓降典型值為 1.0V 。因為電流一旦通過就會發熱,Tj 很快會升高,因此要用極短的脈波與極小的 duty cycle。圖中是說用 300 uS duty 2% 週期波,現代示波器觸發記憶單一波形不成問題,因此用 300 uS 的單一脈波而非週期波自然也沒問題。 這也是短的脈衝,量測上也要留意前面提到的那些事項。

Fig 3 是用 60Hz 半波整流波形來測試,例如 20A peak 的半波,可以允許通過5個或以下,而不至於損壞。

网友B:
自學只應天才有,凡人應當上學去

這幾年下來,你這樣自學,浪費生命時間,
相比那時若是去高工夜間部,到現在也該畢業了,累績的更全面

現在去還不晚,時間擠一擠就有,其他負面的說法都是藉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學只應天才有,凡人應當上學去

這幾年下來,你這樣自學,浪費生命時間,

也許我真的該上學

但是我一旦上學了 可能就放棄學電子了

我可能還是自學會比較好 畢竟學多少 我不在乎

就只是單純想知道這些規格書上的數據是怎樣來的

或許我窮盡一生 都搞不清楚 但我覺得 面對老師 我更是搞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tification efficiency 的意義與計算方式網上可以搜到,請先看過以後再決定要不要量測。

Reverse recov ...

我會嘗試著去做出來

感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