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林內RUD 1221RF 修改啟動開關驅動加壓馬達

楼主(2020-03-07):
家中原本使用莊頭北舊型熱水器好好的 我就手癢換了一台 林內恆溫的....

沒想到 惡夢就開始了....老是會突然罷工. 我找原廠來看 又都碰不到罷工情形 都說沒問題.

最後我自己找到問題... 晚上一堆人用水 水壓不夠, 無法推動 瓦斯開關.

(當時點火裝置有推動就是沒火 , 所以我那時以為點火裝置不夠力 花600買新的....結果當然是無效)

後來加裝了 水流開關與加壓直流馬達...用3個月 水流開關竟然壞嘞.... OOXX

所以我在點火開關上面 另外加裝一個 5A開關直接驅動加壓馬達~ 嘿嘿 30元 完工.

网友A:
蓮蓬切中間會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蓮蓬切中間會熄火?

會 ,熱水水量少 水壓不足就熄火。

网友A:
這幾年都先調整熱水量加大冷水量減少!不行就換整支蓮蓬!大陸製三百五一顆當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幾年都先調整熱水量加大冷水量減少!不行就換整支蓮蓬!大陸製三百五一顆當耗材 ...

我碰到的問題非常奇怪.

特定時段 必須把 熱水器上面熱水流量調到最小. 才能驅動 水流開關往上 啟動瓦斯開關.

所以判斷同公寓有多人使用水龍頭時 公寓整體水壓下降導致. 所以只好加裝 加壓小馬達.

當然 有可能是新的熱水器 彈簧比較緊 所以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推動.

但是我不敢去動他的彈簧怕出問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碰到的問題非常奇怪.

特定時段 必須把 熱水器上面熱水流量調到最小. 才能驅動 水流開關往上 啟動瓦斯 ...

想請教加壓馬達該怎麼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教加壓馬達該怎麼選擇?

如果只用在熱水 請不要買太大的會爆水管...

我是怕被AC電到用 直流無刷馬達

0.0 最好選揚程 15米以上的 ,用起來比較有感覺.

网友A:
孔小太密集的蓮蓬頭也會造成切中間熄火只好捨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小太密集的蓮蓬頭也會造成切中間熄火只好捨棄不用

那也是水壓不夠所以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