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P55A-UD3R 沒顯示不停重啟

楼主(2020-03-07):
各位大大好!! 什麼都不會的新手 電錶也不會用
只想個人興趣想自己維修壞掉的東西
可以用這塊板子的問題來學習嗎?
麻煩各位大大指點小弟一下

网友:
維修需要一定的基本功夫,使用電表測量零件的好壞,使用烙鐵解銲零件等等是一定要自己學習的,這些不是問問就可以得到回答,是需要自己動手去做,先把這些練好,再來請教你遇到的問題,別人給你的回答你才能領會。

楼主:
解銲 會一點點 有換過滑鼠的微動

网友:
嗯……「個人興趣想自己維修壞掉的東西」,好,掌握這個機緣來閒談兩句吧!

所謂的維修,它不限於更換電路板上的零件而已,稱之為 EE,只是末節裡的一個小項目。水龍頭漏水,轉開自己換橡皮,是維修;太空站外皮破了個小洞,穿上太空衣到外面給它貼貼補補,是維修。

更進一步不限於非生物,身體不舒服自己看診用藥,是維修;旁人因恐懼害怕失落憤怒,想辦法運用各種方式使之恢復平常,是維修;小貓小狗肚子餓分出自己的飯給牠,是維修。

更進一步……後面就不舉例了。如果能走到這邊話我們就可以來共同研究古聖先賢留下的經典了。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請從維修身邊的小東西開始吧!

楼主:
沒有學過不知道從哪裡入手

网友:
入門自己學多看一下教學文獻 論壇有
維修範例 論壇有
看完實做遇到問題在提出來 論壇有人會指導

网友:
花錢吧!!  主機板維修   職訓中心有教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銲 會一點點 有換過滑鼠的微動

沒有學過不知道從哪裡入手沒關係站內的維修文你看一年都看不完
善用搜尋站內維修相關貼文自己要作功課不是想修就問
我跟你一樣一開始不懂的很多甚至不知如何下手
不要被前輩的回文嚇跑了,自己要先作功課後有問題才提出問題
前輩們的回文是很明確客觀自己要有基本的認知後才提出問題大家才上忙
加油

网友:
要先會使用電表 示波器 這是最基本的
電路圖至少要會看 (還要有點陣圖與電路圖 不然會找到死)
按照時序圖慢慢尋找
最重要的找到故障點
要有正常零件可以換
還要有焊接功力
祝你成功

网友:
我什麼都不會,只會修理目視看的到壞的零件,
術業有專攻,diy維修自己能力範圍的物品,要有
基本的知識,才不會浪費時間和金錢。

楼主:
我現在先用萬用錶 扭到鋒鳴檔 然後 紅筆接地 黑筆接 5V 電針腳 有B一聲然後數字只顯示一下就沒了

楼主:
我用的是LINI-T UT33D+

网友:
先學會貼圖上來,再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