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useComputer W331AU 沒待機5伏特[以解決]

楼主(2020-03-07):
大家好

我有台MouseComputer W331AU
沒插電池,接可調電源供應器有0.01~0.02A
量測一下電感,有3伏特,但量測不到5V

按開機鍵電流可以到0.3安培左右。
看有沒有前軰是否有此主板電路圖?

板號:6-71-W3300-D03C

先看看5V有沒有辦法弄出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這份

楼主:
謝謝 lazy104 大
我量量看有沒有異常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lazy104 大
我量量看有沒有異常的地方

hi
Good News!
昨晚加焊一下3、5伏待機ic及周邊電阻、電容
今天測試時,5伏特就出現了!

組起來,可以開機進入系統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A:
這主板真特別,CPU背面的貼片電容是斜的,想說是不是圖片變形了

沒想到CPU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主板真特別,CPU背面的貼片電容是斜的,想說是不是圖片變形了

沒想到CPU是斜的... ...

是呀,剛拆開看到也是覺得cpu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