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61 BM6630主機板,一開...

楼主(2020-03-08):
朋友給了一片ASUS P8H61 BM6630主機板,記憶體與CPU都正常嗶一聲啟動,一開機BIOS就一直顯示Reading failed(OK),也不給我進入正常BIOS介面選項,只要一按EXIT 就出現asus ez flash 2 按OK後又重複開機回到原點,請問大大是那邊出問題??(有下載新版BIOS還是一樣不給執行)

网友: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BIOS損壞了
拿網站上的BIOS 沒辦法救援
網站上面的好像只是升級用
這種情況好像要整顆拆下來從燒

网友A:
--
mobile01 有人回答你囉,

其實 google "Reading failed" ,第一筆就有一樣的答案了
1.檔案放USB,不要放硬碟
2.用鍵盤操作,滑鼠拔掉
.
.
.

-- 之前的回答

至少進得了 EZ FLASH 2,上面有顯示版本 4103

此機有兩種BIOS,一種是 8MB FOR WIN8 REDAY的,另一種是 4MB

下載比它新一點的版本 4301,2012/12/07

將解壓縮後的檔放到 USB 隨身碟 (FAT格式) ,再進到 ez flash 2 讓它更新看看

哦,所以所謂的「下載新版BIOS還是一樣不給執行」應該是指有做了以上過程

--
如果拆下BIOS刷的話:

※官網都是完整檔4MB、8MB,

4MB版本副檔名ROM,檔案內容無須去頭 (此機)
8MB版本副檔名CAP,檔案內容需要去頭  8.00 MB (8,388,608 位元組) 去頭後的大小

--
另一種可能性,此機可能是 8MB版本,誤更成 4MB 版本?所以進到 EZ FLASH,不管新舊或許都不給刷

看 BIOS 顆粒是幾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
mobile01 有人回答你囉,

請問大大:何謂檔案內容無須去頭?及8MB版本副檔名CAP,檔案內容需要去頭??
是要用CAP檔還是ROM檔。這2款檔案內容有至ASUS 官網下載最新,結果不能用!!求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
mobile01 有人回答你囉,

感謝大大指導:
下載4310的8M(CAP)及原來的4130的4M(ROM),用USB裝入一開機就叫我重新更新BIOS,結果再跑了,完成更新後是4130的4M這個版本而且回到BIOS選項內容。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何謂檔案內容無須去頭?及8MB版本副檔名CAP,檔案內容需要去頭??
是要用CAP檔還是ROM檔。這2款檔 ...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下載4310的8M(CAP)及原來的4130的4M(ROM),用USB裝入一開機就叫我重新更新BIOS,結果再跑 ...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管理員大大:
請問: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是甚麼意思?小弟不懂?請告知!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理員大大:
請問: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是甚麼意思?小弟 ...

你昨天兩篇回覆整篇都使用粗體字,像今天回的這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昨天兩篇回覆整篇都使用粗體字,像今天回的這樣就可以了。

了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