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C-42VFL HDMI 輸入無訊號

楼主(2020-03-08):
狀況:
     HDMI 共有三孔 ,唯獨HDMI 1 訊號輸入無畫面,我有嘗試從HDMI 1 的線路去量測各元件的電壓, 與HDMI 2及HDMI 3 分別交叉比對量測
電壓沒有感覺異常,請問我量測方向是否正確呢?能否指引一下量測的位置呢?

完整背面照片

完整背面照片

网友:
清潔一下HDMI孔

网友:
HDMI端子看有沒有接觸不良的 問題 再來端子到IC間零件量一下 如都沒問題 控制IC機率高  試著 量IC各腳到接地間的 阻抗 如有比其他好的 PORT 阻值偏低的  那大概就是IC掛了  一般傳輸PORT  燒控制IC的 機率不低

网友:
HDMI 接頭老化 清潔后重焊 或 是換新

楼主:
一開始我是用筆電聯結HMDI 2 測試,測試期間讓電視試跑1~2鐘頭左右,影像都沒有任何異狀,
後續移除筆電連結網路電視盒時,發現問題產生了, 影像顯示會斷斷續續的,影像時有時無,
但是背光是正常的,且電視右上角HMDI 字樣都是正常的,為獨接入有影像時,影像才會異常
請問這樣的情況,是哪一顆控制IC 故障呢?

网友:
HDMI孔 ~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吧~

也有人的用WD40 ~
不太建議就是了~
腐蝕性比較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是用筆電聯結HMDI 2 測試,測試期間讓電視試跑1~2鐘頭左右,影像都沒有任何異狀,
後續移除筆電連結網 ...

那是 網路電視盒 問題! 我也老碰到接 小米盒子會這樣 .... 接第四台機上盒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 網路電視盒 問題! 我也老碰到接 小米盒子會這樣 .... 接第四台機上盒就正常 ...

不過我接到其他 電視測試 機上盒顯示都正常,
HDMI 孔我也用接點清潔劑清過了, 另外控制板也有用熱風槍稍微烘烤過,
情況還是一樣, 還需要繼續努力找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我接到其他 電視測試 機上盒顯示都正常,
HDMI 孔我也用接點清潔劑清過了, 另外控制板也有用熱風槍稍 ...

其它設備插 HMDI 1 正常嗎?

若是插其它設備正常唯獨網路電視盒
以往遇過多台的經驗 網路電視盒訊號辨識問題 與EDID有關( 例 Docooler M9S Pro S905X 有時還會致使機上盒當機)
若堅決要用那台看,我自己處理方式是買個公母的HDMI接頭切開外殼(PE)焊一顆24C02燒入(複製)可正常顯示的EDID資料
參考HDMI EDID模擬器

補充內容 (2020-3-12 03:42 PM):
網路電視盒訊號辨識問題訊號也會出現斷續時有時無

楼主:
經過一番的查修,最終發現這些外觀看不到任何徵狀的小C 有的電容值有衰減與不足現象,導致畫面會斷斷續續的

因此為避免可能在衍生其他問題, 辛苦一點把所有的小C 全部解下換新, 浩了我好久時間, 經過一天熱機結果,

畫面終於沒有在閃爍了, 我想應該算可以解決了,

拆解的無徵狀小C

完修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番的查修,最終發現這些外觀看不到任何徵狀的小C 有的電容值有衰減與不足現象,導致畫面會斷斷續續的

請問這種小C怎麼拆比較不會傷到板子
上次用尖嘴鉗 好拆是好拆 可是有傷到板子 感謝

网友B:
鋁質小電容用尖嘴鉗夾住,快速轉動同一方向。脫離,殘殘不用怕,如剩下2隻小腳在板上-解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鋁質小電容用尖嘴鉗夾住,快速轉動同一方向。脫離,殘殘不用怕,如剩下2隻小腳在板上-解焊。 ...

有些比較老舊的 基板 這樣夾有時會把銅箔一起弄起來   夾的 時候 稍微往下壓 銅箔損壞率會低一點

楼主:
我是用加熱台+風槍 配合加熱  這樣比較快拿起來 ,但須注意風槍的溫度,

但加熱台要注意底部若有其他的貼片電容或電阻時,就要小心, 如果不慎加熱連 底部的那些貼片元件
都弄小來,可真是要頭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比較老舊的 基板 這樣夾有時會把銅箔一起弄起來   夾的 時候 稍微往下壓 銅箔損壞率會低一點

上次就是銅箔用起來一點 還好功能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