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32SP70D 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0-03-08):
SAMPO EM-32SP70D 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有過電待機紅燈有亮,開機時綠燈亮馬上跳回紅燈,無法開機成功

2.型號~SAMPO EM-32SP70D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5.直接測量PWM IC (STR-A6069H) VCC(PIN5)對地(PIN3)電壓不穩定一直飄動,應該老化不良了,更新一顆A6069H後測量VCC 13.58V穩定輸出

6.待機電源規格值為5.2V,實際輸出值為4.72V(正常~這型電源板無負載都是這樣4.70V~4.75V)

7.開機測試一下,指示燈綠燈亮,LED背光也亮了,待機電源也升為5.18V穩定輸出了

8.面板型號

9.主機板

10.完修測試畫面

{n_118:}

网友:
卡卡西眨了一下左眼,然後就解決了...

网友:
照片<5.> 裡, 有些零件與跳線兩端 PCB上的零件孔成黑眼豆豆

是發熱問題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 裡, 有些零件與跳線兩端 PCB上的零件孔成黑眼豆豆

是發熱問題嗎 ?

不是

是鍍錫鐵線氧化生鏽造成,此板我就換掉7條跳線,還有藍色高壓電容接腳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