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雙聯 10K 7P VR 何處可購得?

楼主(2020-03-08):
雙聯VR , 材質老化破裂,阻值是10K,C型可能很難找,不過B型應可以代用。
網拍上沒找到這型,請教有前輩知曉,此零件何處可購得?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屋頂這個可以嗎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23119203

這個我有看過,不過這家之前專賣中古,拆機的,
而且他有限制負評下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有看過,不過這家之前專賣中古,拆機的,
而且他有限制負評下單。 ...

從外型上來看應該是 ALPS 的 RK14K 系列產品

貿澤
https://www.mouser.tw/ProductDet ... Y9ZYDTChdiO8JaCaQ==

或以關鍵字上對岸x寶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外型上來看應該是 ALPS 的 RK14K 系列產品

貿澤

感謝您提供的資料!

我再找找看,

哇!淘寶只有一家賣!

好厲害!有關鍵字就找到了!

网友B:
淘寶最近很難寄過來,轉運10天了,還沒上飛機。

网友C:
您好:
背面用一適當厚度鐵板加強應該可以恢復使用,
用原來鐵舌片固定。

网友D:
最近也在為這個傷腦筋~

A類的哦~

P.S

有印一個 台達電哦~

真奇怪?

网友:
104C=100K

网友D:
少了一些尺寸~
軸中心到 PIN 的尺寸不知~
固定 PIN 尺寸也没有~
PIN TO  PIN 間隙 不知~
一次要買3顆 ~
尺寸不合就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065824889#qa&p=1

比較像這個 , 但這是 B類 的~

柄長是 10mm  PIN 總寬 13mm  A503 ~

找不到符合可能要用 B類 的 ~

网友:
C類比較頭痛 ~

楼主:
喔!是100K !真的是差很大了。

有找到10 K ,100K 目前還沒找到。

謝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了一些尺寸~
軸中心到 PIN 的尺寸不知~
固定 PIN 尺寸也没有~

謝謝提供,但要問明脚位定義是否合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寶最近很難寄過來,轉運10天了,還沒上飛機。

對!可能是航班的關係,我下單到收貨要2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背面用一適當厚度鐵板加強應該可以恢復使用,
用原來鐵舌片固定。 ...

碳膜滑片已經破裂了,量不出阻值了,慘!

如果找不到料,只有改裝一途了。

网友:
XBOX搖桿的VR好像也不找~~

我老媽那台香港水貨老收音機音量VR居然7PIN一整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膜滑片已經破裂了,量不出阻值了,慘!

如果找不到料,只有改裝一途了。 ...

我的也是斷阻了~

使用 B100K 的可能比較容易找到~

网友:
我來惡搞的...
需要C類   100K VR

B類 2倍100K VR  併聯 2倍100K固定電阻
B 200K  VR   併聯 200K固定電阻
這只是類似C類曲線    併另一邊就偏 A類曲線   上下各併 成了S曲線

楼主:
賽門兄還真有研究精神!

其實A類,B類,C類應都不重要了,因為調整並不頻繁,只要訊能通過就行了。

重點是脚位相同的話,整體美觀佳,退而求其次,不然改裝能用就行了。

网友:
若是買到了  方便還請 PO一下 採買方式
有時候常常苦惱去哪裡採買合意零件與商家

當然很多時候就像4#5# 說的 要有適合的關鍵字也是一重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為這個傷腦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2616053330

該網頁寫著 : 1號款已售完....
1號款 就是7 PIN 的

网友G:
『正典UCHI電子』 可變電阻 電位器 50KBX2 7P 柄長15MM 收音機 錄音機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36694453754

『正典UCHI電子』可變電阻 電位器 100k - A類 6P 收音機 錄音機用 半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8209555860

『正典UCHI電子』R1616G-B50KL-18.5F 可變電阻 電位器 50K B類 6P 收音機 錄音機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8167512912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典UCHI電子』 可變電阻 電位器 50KBX2 7P 柄長15MM 收音機 錄音機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 ...

這家在我們霧峰不遠。

7p 的脚位可以試試, 6p的電路板無法直焊。

感謝您提供資訊。

网友:
7P雙連有抽頭音量VR(斜邊)B50K手提CD用音量VR(小顆)3個100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77099529

网友:
引用 网友F:
該網頁寫著 : 1號款已售完....
1號款 就是7 PIN 的

一般問賣家也許可以很快補貨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0.78f85478CTw1U3&id=607576026949&ns=1&abbucket ...

看起來是這顆没錯!
但還少了一些尺寸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正典UCHI電子』 可變電阻 電位器 50KBX2 7P 柄長15MM 收音機 錄音機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8209555860

看起來似乎小了一號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是這顆没錯!
但還少了一些尺寸 ~

老灰狼最近拆過的....手提音響電位器...大都只有2款
161型(鐵殼直徑約16mm)和121型(鐵殼直徑約12mm)(占大多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灰狼最近拆過的....手提音響電位器...大都只有2款
161型(鐵殼直徑約16mm)和121型(鐵殼直徑約12mm)(占大 ...

是 16MM 的没錯~

就需求一顆 ~

台灣有的買嗎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 16MM 的没錯~

就需求一顆 ~

找不到一模一樣的!!

如果一定要A50K..就用下列這款...再將旋柄改成10MM長的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73387885

如果能改用B50K...就用下列這款..只要將底部固定用的鐵片換過去就能用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81675129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了一些尺寸~
軸中心到 PIN 的尺寸不知~
固定 PIN 尺寸也没有~

你所列的網址...那顆是121型的(小顆的)...不能用

(從腳位的距離就能得知...10MM)

你的VR是大顆的...161型的

(大顆的腳位距離是13M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不到一模一樣的!!

如果一定要A50K..就用下列這款...再將旋柄改成10MM長的

不知軸心到 PIN 距離是否正確 ?

我有上網尋問~
如果只是軸長問題~
那還好我自己可以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軸心到 PIN 距離是否正確 ?

我有上網尋問~

請參考31樓的圖面...軸心到 PIN 距離應該是12.5MM

(小顆的121型只有10M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參考31樓的圖面...軸心到 PIN 距離應該是12.5MM

(小顆的121型只有10MM)

我知道啊~
我要賣家提出詳細的尺寸~
不知道他這個是不是161型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啊~
我要賣家提出詳細的尺寸~
不知道他這個是不是161型的 ?

光是看圖片(若是沒標尺寸)...就能確認這款是121型的

若是仔細觀看圖片...還是能判斷出是大顆或小顆

從下圖..標示處...就能輕易辨別....161或121型

因為柄的粗細..有一定的標準...觀看兩旁的間距...就能清楚了

楼主:
網路上買到這兩款,可以直上PCB ,除了阻值和原機不同之外,柄的型式也略有不同,但這都不重要,
能修復其功能才是重點,苦主是吉他效果器,稍後會另發維修文,向大家報告。

楼主:
主角就是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買到這兩款,可以直上PCB ,除了阻值和原機不同之外,柄的型式也略有不同,但這都不重要,
能修復其 ...

我的現在還躺那~
等待新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