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機車儀錶如何外部接電

楼主(2020-03-08):
圖片為化油勁戰液晶螢幕插腳,請問拆下後如何外接電源供應器測試

网友:
如果沒有接線圖
那就從儀表內分析供電腳位跟電壓
或者從車體線材分析電壓腳位
方法很多種但非常耗時間

网友:
YAMAHA的不清楚,兩陽的綠線負極黑線正極
看手冊,化油勁戰黑線一定是負極,正極要量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