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18650 改手機電池中 42這顆SMD是啥?

楼主(2020-03-09):
請問 18650 改手機電池中 42這顆SMD是啥?

楼主:
是 這個對照表中的電阻 267歐姆. 當限流電阻嗎? I=3.7/267=13.86 MA??

网友:
會是二極體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這個對照表中的電阻 267歐姆. 當限流電阻嗎? I=3.7/267=13.86 MA??

推測...

1. 267 ohm 電阻
  V = I * R,   R = 267, 假設幾個電流看看...
  1. 1mA , V = 1m * 267 = 0.26V 壓降
  2. 10mA, V = 10m * 267 = 2.67V 壓降
    以電池2000mAH來算, 以10mA耗電來算,可以用200H(小時) = 8天多,
    所以10mA 對於手機來說大概待機用電量...
    待機用電10mA 經過 267 ohm電阻 ,壓降有2.67V
    也就是 3.7V的電池,減去2.67V,只剩1V左右
    明顯不合理(不然就是那裏沒說清楚,弄明白...)

2. 二極體
  如kevin大 所猜,倒是有可能
  一來電源大部份會有逆向保護
  二來42字樣旁邊有一個二極體PN極性的白線記號.

网友:
手機電池跟18650電池
除了外型&容量不一樣之外
其他電器特性都一樣
直接連結即可
為何還要加其他元件??不懂
那一顆如果是~二極體,那也只能對電池充電,而且還充不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這個對照表中的電阻 267歐姆. 當限流電阻嗎? I=3.7/267=13.86 M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 ...

不好意思 失誤失誤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測...

1. 267 ohm 電阻

嗯嗯 看來應該是二極體.. 這是參考之前前輩發文 截取的照片

來源如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F%E9%9B%BB%E6%B1%A0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看來應該是二極體.. 這是參考之前前輩發文 截取的照片

來源如下:

依照原本文中所述, 那是原來電池的保護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