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18650 串聯輸出 7.4V 並聯 5V充電電路

楼主(2020-03-09):
各位先進 小弟想要用手邊現有的材料改裝 18650電池充電與放電電路

1.18650 兩顆
2.5V 單顆 18650充電板
3.雙切開關 與 二極體

預計電路如下, 不知這樣連線是否可行 當 成18650並聯充電電路時 那顆二極體是否會容易燒掉? 有沒有必須注意的事項 謝謝 ^^

网友A:
你的充電板電路是??

你的充電板支援 串連充電 並連放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充電板電路是??

你的充電板支援 串連充電 並連放電嗎??

不支持 所以在開關電路上動腦筋.

充電板如下~可以並聯充電. 供電部分不透過充電板 怕會過電流燒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支持 所以在開關電路上動腦筋.

充電板如下~可以並聯充電. 供電部分不透過充電板 怕會過電流燒毀.

所以你是充電一個電路板  放電一個電路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是充電一個電路板  放電一個電路板嗎??

放電 串聯18650 接吸塵器馬達~不用電路板 不怕燒 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電 串聯18650 接吸塵器馬達~不用電路板 不怕燒 0.0

為了安全起見 要去買 2串16A的保護板了 ORZ

大陸現在運台灣 運費漲了 20%了...

网友B:
電池串並聯,可以先參考以下討論...

另外,在並聯時最好考量裝上 限流/平衡 電阻或保護機制...

請教3個鋰電池如何切換串聯並聯?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282-1-1.html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應該是二顆電池串接的電壓, 倒灌充電管理IC會有何影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注意的應該是二顆電池串接的電壓, 倒灌充電管理IC會有何影響吧!

嗯嗯

1.開關打開, 電路形成 A B 串接, 電路中 二極體 防止電池 A 短路,

   此時 充電電路只有連接 電池 B + - 與 電池 A- , A+ (串聯 B -)被 二極體隔離 連接 充電板.

2.開關 關閉時  電池A B 成並聯電路 連接 充電電路.

网友D:
這樣玩可能發生的問題,前面提到的舊討論串中有討論過,請參考。不建議這樣搞。

二個串聯(一般簡稱2串或2S)、三個串聯的保護板、平衡充電板,網上都有現成的在賣,請直接選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串並聯,可以先參考以下討論...

另外,在並聯時最好考量裝上 限流/平衡 電阻或保護機制...

嗯嗯 原本打算用手邊有的零件玩玩!

如果有 6腳雙切開關 也就不用想這些了 嘿嘿.

6腳雙切開關 的價錢 等於買一片 2串15A 輸出入保護電路板. 所以打算直接買一片電路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玩可能發生的問題,前面提到的舊討論串中有討論過,請參考。不建議這樣搞。

二個串聯(一般簡稱2串或2S ...

是的~ 我剛量了一下瞬間放電電流有到 3.2A 太高了! 還是用電路板保護一下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