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冷氣室內機CS-45NC2 IR接收不良

楼主(2020-03-09):
請問各位先進, CS-45NC2 IR接收不良, 距離變得很短, 幾乎要把遙控器靠在接收器面板前方才收的到.
請問這是接收器壞掉嗎?  有試著在網路上找零件, 發現這顆為SONY製, 目前只有巴基斯坦有.  如果換替代品不知是否可行?  腳位要如何決定?  謝謝  !

接收器型號

接受器型號

接受器型號

接收器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基板背面

接收器基板正面

正面

正面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會不會是遙控器的問題..

一般IR也都是三隻腳

會不會直接換上就好~(亂猜的)

网友A:
去電子材料行 ~
買一般的紅外線接收器回來換換看~

您的是 A 款 ~ 一般是 B 款
腳位注意一下~
折一折焊上去就行~

或是換個遙控器或換遙控器上的電池~試試看~

网友:
也許遙控器換電池就好了....

网友:
遙控器的發射Led焊點檢查有無虛焊錫裂,按下遙控器電源按鈕時用手機照相鏡頭看一下Led發亮有無持續?

网友:
最常見的情況是前面2#3#說的 電池問題  ,

除了之外...順便檢查一下 電池漏液汙染遙控器電路板

空調遙控器使用量很低, 所以電池很久才會汰換,  容易遭遇漏液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電子材料行 ~
買一般的紅外線接收器回來換換看~

謝謝指導, 家裡有同類型的遙控器5枝,我也用手機相機確認過正常,但是遙控這台冷氣都是距離很短, 所以應該是接收器有問題.

因為我非電子本科系, 想請教 IR 接收器腳位如何用3用電表確認?  謝謝 !

請問我以下所註明的基板腳位正確嗎?

依您的說明, 我所擁有右邊的接收器好像不能用, 左邊的可以嗎?  腳位如何量測判斷?  謝謝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家裡有同類型的遙控器5枝,我也用手機相機確認過正常,但是遙控這台冷氣都是距離很短, 所以應該 ...

有去國際牌服務站找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去國際牌服務站找過嗎?

有, 原廠工程師有來, 說已經沒有這個零件, 有試換焊另一個IR接收器,但無用又換回. 我在想會不會規格不符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 原廠工程師有來, 說已經沒有這個零件, 有試換焊另一個IR接收器,但無用又換回. 我在想會不會規格不符  ...

有實際量 8# PIN腳 Data_Out / +5V/GND 的電壓狀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實際量 8# PIN腳 Data_Out / +5V/GND 的電壓狀況嗎?

我沒看他量, 可以麻煩跟我講要量哪邊嗎? 我來量測一下, 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看他量, 可以麻煩跟我講要量哪邊嗎? 我來量測一下, 謝謝 !

電表-電壓檔 檔位約10V

黑色探棒 - GND     CN-RCV#3
紅色探棒 - 分別 量 其他二腳 (CN-RCV #1  #2 )

网友:
前面是查 +5V 電壓正常否?

另外該如何 辨別  Vcc / Data  為何

連結是隨手抓的資料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 ... 30042517.1583763977

只是要借用說明功能  不是要依照他的接腳號碼

Vcc +5V  一般會在電路主板上 串一限流電阻以防 IR 燒毀短路時 拖垮系統   通常電阻值小於100歐姆
IR  Data 有一電阻  接到 +5V上  約10K~30K Pull-High
已知GND  , 不知 Vcc / Data  為何腳時
上述兩接腳 分別各接一個 10K 電阻到 GND, 然後量電壓
幾乎不動的是 +5V ;
而另一腳 Data 有10K~30K Pull-High 被10K_GND 分壓, 量得電壓掉約一半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家裡有同類型的遙控器5枝,我也用手機相機確認過正常,但是遙控這台冷氣都是距離很短, 所以應該 ...

只要知道5V out Gnd ~
重點就是 Gnd 不要接錯~
5V 跟 out 接錯沒關係~
反過來再試試就好~
如果都沒反應就不是接收器的問題了~
主板上的小電容換一換試試看了

楼主:
謝謝大家指導, 對非本科的我來說, 還真的摸不出頭緒 !

我打算先量測 5V, 看是否正常. 其次, 由於上次原廠工程師換過接收器無用, 我想把經過確認的新IR接收器3腳, 直接先插在下圖正面連接器縫隙, 如果確認有 5V, 是否可以此測試新IR接收器有無效果(舊的不拔), 如果有效再焊.

由於我手會抖, 焊接技術不太好,想用這種方法測試是否可行?  如果無效, 是不是其他零件的問題?  謝謝  !

將新IR接收器3腳插在以下3線間隙.

网友D:
拆另一台好的過來測試吧!原廠的技師都修不好感覺很奇怪!

网友E:
可否拍攝面板? 看我是否有中古機可以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否拍攝面板? 看我是否有中古機可以拆零件!

由於接收距離變短,我目前在接收器前加裝IR轉發器, 但最近還是出現時好時壞,所以才想維修. 謝謝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拆另一台好的過來測試吧!原廠的技師都修不好感覺很奇怪!

那是因為各位習慣使用 RD 的角度去看外勤維修的工作內容產生的錯覺誤解。什麼 5V、DATA、GND 接腳定義的,對大多數從事這基層工作的人根本就是天書。事實上,松下在國內維修體系中品質可算得上是頂級的了,至少還懂得使用烙鐵。

我常笑稱,因為上面做出來的東西設計不良、用料太差,底下的人就算知道也不能變更設計,更不太可能花自己的錢買好料件來更換,管理也只會一直塞工作與降成本,空閒的時間就玩玩二兵不思精進……所以才有我這種職業存在的空間。這樣說起來,我們也算得上是生命共同體呢!

樓主秀的這台看來年紀也很大了,也是有碰過主板電壓不穩導至工作異常的案例。fireway 兄已經把維修重點講完了。賽門兄則是說得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因為各位習慣使用 RD 的角度去看外勤維修的工作內容產生的錯覺誤解。什麼 5V、DATA、GND 接腳定義的 ...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答, 我會依序測試, 實在有點想換變頻, 但因為裝潢因素作罷. 有點後悔當初部旁修點電子, 不然家裡很多主功能沒壞的東西就不用丟掉可惜了 !

對了, 我忘了稱讚松下的工程師, 他花了一些時間幫我換零件再裝回, 可能缺料也只能這樣試了 ! 服務態度很好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於接收距離變短,我目前在接收器前加裝IR轉發器, 但最近還是出現時好時壞,所以才想維修. 謝謝  !

您可以去詢問這個賣家是否有二手零件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5144697434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可以去詢問這個賣家是否有二手零件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51446974347 ...

謝謝 ! 找機會會問問有無維修 !

网友(2020-04-19):
你家中很多台,就很容易交叉比對測試,看機子上的 9237F-36 T936 Sony 是不是正常(拆到別台機子上試),如果正常,我猜主板上的錫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