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廢棄手機電池 3.7V 改裝 9V 電源 (供三用電錶使用)

楼主(2020-03-10):
看到CSChang的改裝后 我也手癢 把手上多的零件利用起來

1.PHP手機 3.7V鋰電池

2.升壓板 一片 (於MICRO USB輸入端串聯顆 二極體 讓 5V 降壓 4.3V 充電時用, 但基本上應該還是會用 手機充電座接線充電安心點)

升壓板 調整好 9V輸出

上線使用 0.0 看能撐多久...

网友:
關於(於MICRO USB輸入端串聯顆 二極體 讓 5V 降壓 4.3V 充電時用, 但基本上應該還是會用 手機充電座接線充電安心點)

[ USB輸入端串聯顆 二極體 讓 5V 降壓 4.3V 充電時用  ]

這段想法有些危險 , 有不少USB充電器輸出電壓在 5.2V

网友:
我想這大概撐不久,這種升壓模塊的靜電流好像不低。

一般9v電池容量大概是625mAh,5.625wh
那顆鋰離子電池才3.6v 400mAh,1.44wh

网友:
我的經驗是2顆串聯電壓達6.5V以上一般的電表多可以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