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紫外線滅菌箱製作1.0

楼主(2020-03-10):
武漢病毒肆虐,迄今都還拿沒排隊拿到一個口罩,口罩這樣管制只覺得似乎比SARA時期還嚴重,當時也沒有管制,市場自有以價制量的機制調節,政府只要做好控制市場價格亂象,強制性管制真有解決百姓需要口罩的問題嗎?題外話。
口罩怎樣才能重複使用,網路說法一堆,酒精,曬太陽,電鍋加熱,紫外線等等,紫外線查過相關資料253.7nm波長可以破壞病菌的DNA和RNA的結構,進而阻斷繁殖複製能力,1米立方能量最少要1.5w照射才有理想效果,流感病毒只要照射0.23秒,腺病毒0.1秒,這些資料查閱自網路。不然就來做一個紫外線滅菌箱,費用也很低不過$400元而已,
注意:眼睛不能直視紫外線燈管,皮膚也不能直接照射,有興趣的人請自行參考相關資料

找塊金屬板來做反光面層

依序塞入拿到不要錢的紙箱,做好反光面,箱子裡面的燈座在工作時沒到照片,已經置放在裏頭

加個手按開關,隨時可以切換使用

因為是用好市多的食品箱,借用它的開口面,所以看起來是反的

燈座裝好,反光面也裝好,放入紫外線燈管,測試

再加個置物盤方便消毒隨身小物,如:口罩,按電梯的原子筆,手機等等,只要放得下就可以用

單按開關,總覺得不過癮,再加個定時器,口罩設定每15分鐘再來翻面一次

以上是花了一點時間做一個小滅菌箱,材料準備好,一天可以完成,除了紫外線燈管,燈座,電源線含開關,定時器,其他都是找不花錢的東西製作。
後來陸續又做了3個給朋友和放公司用,再去買材料時已經開始沒料也開始漲價,總之,想做的人要趁早下手買材料,白天在外面趴趴走,晚上回來給口罩,手機消毒,來回可以用個3次左右,第二天繼續勇闖去,承載盤再用酒精噴下消毒下次用,這樣不用去排隊了,至少能減緩一些口罩荒

楼主:
謝謝大家的捧場,今天又做了一個2.0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捧場,今天又做了一個2.0版

推實做!

可以寫 what news update 了

徵收一個電扇的減速馬達作口罩360度翻轉叉燒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實做!

可以寫 what news update 了

不要說笑了,這麼好點子應該有更強的酷友來發表,我的功力只到這裡,發不出功囉.....

楼主:
這是最早的概念版,有這次的雛形經驗才有1.0版

找片反光板當反射片

到好市多取底盤

掛上燈架

這是原生種基礎篇

這是1.0版

有了1.0版才有構思進化到2.0

補充內容 (2020-3-12 09:48 AM):
感謝et1109大的#9樓口罩效能提醒

再補充說明一下,因為是因應口罩荒才作這滅菌箱居家防護多一層戰力,DIY滅菌箱,除了享受樂趣外,如果用來口罩滅菌,因口罩每日多次蹂躪過,建議不要超過3次以上,以免失去原本口罩的防護功效。當然還能用在個人隨身物滅菌用,如手機,辦公室茶杯,文具,滑鼠,鍵盤,食器等等,之前新聞說的按電梯的無筆水原子筆。總之,能用的就來消毒一下,對已知的腸病毒及流感病毒等滅菌都有效的

网友B:
我是直接拿 碗盤烘烤箱消菌 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拿 碗盤烘烤箱消菌 0.0

網路說這方式也可行,只是有時心裡有些擔心,因為它是食器的容物,一樣是消毒,東西還要搬上搬下.....`.
我這款可以在用酒精擦拭過承載盤,然後繼續下一趟任務。手機,食器,原子筆,眼鏡等等,只要箱子裝得下都可以用,其實主要也只是享受一下DIY樂趣,也許很快就有人做一個如windata大大說的,BAR BQ翻轉架

网友:
這個要趕快加入國家隊啊!!

网友C:
不過一般室外場所口罩建議超過8小時還是不要用了,還有出入高風險環境也不建議再消毒使用應該直接丟棄
因為你內層還是還是有照不到的地方所以有顏色不太透光的這樣照其實殺不了病毒只能消毒到表層

外科口罩復活三原則:

防黴–紫外線或陽光

殺病毒–足夠的乾燥時間,最短8小時,72小時更佳

去口沫–足夠的乾燥時間,厲行自己口罩自己續戴原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一般室外場所口罩建議超過8小時還是不要用了,還有出入高風險環境也不建議再消毒使用應該直接丟棄
因為 ...

謝謝et1109大大

出入高風險地區的口罩當然是需丟棄不能再使用,這是最高原則。

一般口罩消毒原則上是在沒有口罩很容易買到的時候替代方案,我是上班族又住偏遠地區,要到市區排口罩是沒大家住市區方便,一般性使用口罩後消毒各有各自的看法,也是有部分醫者建議可行,我如果有足夠口罩或者是口罩2.0版上市後,市面有足夠量口罩,當然是不會再使用消毒來延續使用,這不是省錢也不是跟自己健康過不去,就有如街上還是有很多人沒戴口罩一樣。不管只是表面消毒,紫外線滅菌原理是存在的,紫外線UV-C可以破壞病毒和細菌的DNA,RNA結構,使細胞不能再繁殖達到消滅的目的。在一般使用下是替代方式之一,總比用酒精噴口罩或電鍋烤熱來的正確,真要是滲透到口罩裡層去,也該是看醫生的時候了
或許我的觀念有誤,尚請大家不吝指正,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et1109大大

出入高風險地區的口罩當然是需丟棄不能再使用,這是最高原則。

沒事沒事~只是補充您一些沒說到的地方避免有些人以為這樣口罩就可以無限次使用
而且一般UV-C的燈管也是建議滿8000小時就該更換~以維持它的波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事沒事~只是補充您一些沒說到的地方避免有些人以為這樣口罩就可以無限次使用
而且一般UV-C的燈管也是建 ...

謝謝你啦,et1109大,我已在#1樓補充說明

网友D:
還是尬意活動式,整間都是臭氧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尬意活動式,整間都是臭氧味

用紫外線完說是要開窗流通空氣十幾分鐘,避免吸入過多臭氧造成不舒服

网友E:
這是我當年為了作麵包用的"發酵箱",把裡面的排風扇給拆了,把電熱器反裝,加上溫度顯示器,還有調光器調整溫度,這次用來高溫消毒感覺良好,兒子口罩收集一週5~6個 用清水清洗一下甩乾,放入發酵箱裡面定時2小時,當時紫外燈管被我拆了,換成一般日光燈管(要是保留現在會更好),溫度高達85度,缺點是當時把風扇也給拆了,所以,水蒸氣沒辦法排出,只好,殺菌兩小時後要把門打開排出水氣,..一般的烘碗機我覺得缺點是"風扇與加熱同步啟動"一開始加溫消毒時候抽風啟動會不會把"病菌"有排到室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是我當年為了作麵包用的"發酵箱",把裡面的排風扇給拆了,把電熱器反裝,加上溫度顯示器,還有調光器調整溫 ...

口罩不能水洗啊~
簽上名以免混用~
溫度調 50~ 65度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是尬意活動式,整間都是臭氧味

買飛利浦的UVC燈管,可以看規格有"無臭氧產生"的產品可以挑選喔~~

网友F:
相當實用,好市多的紙箱真不錯!

网友:
自製滅菌箱是很有樂趣 當然我自己也喜歡手做
不過還是要勤洗手
缺點是少了高溫殺菌這一部分
還有用塑膠外殼的部分很容易因為紫外燈的關係脆化
如果懶得製作的可以去買烘碗機附加自外線殺菌燈價格大概都1000多還可以定時
很棒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當實用,好市多的紙箱真不錯!

箱子不用錢,尺寸又適用,燈管燈座電線等等,材料約ˋ400搞定

网友(2020-04-12):
真是太厲害了, 省很大

网友G:
不是掃你興,請先確定有效
我原本也是這麼想也這麼做,後來查資料說不行
肺炎疫情:紫外線能殺死新型冠狀病毒嗎?

网友H:
不知從 安麗 益之源濾水器 拆下的
紫外線燈管 可以用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掃你興,請先確定有效
我原本也是這麼想也這麼做,後來查資料說不行
肺炎疫情:紫外線能殺死新型冠狀病 ...

其實這問題也是一直尋求答案,坊間的任何消毒器沒有一項是被證實對武漢病毒有效的(不含醫療設備物件),理解我的意思嗎?
前一陣iiphone也出了一款小型手機消毒器,因為盒子很小,所以是用UV LED做消毒光源,它的能量沒有燈管型來的高,不過也是被廠商開發來做消毒器,有效嗎?我不知道。電鍋消毒有效嗎,應該沒人敢說,因為武漢病毒株坊間還不是隨手可取得的,這類消毒器只能說是對[已知病毒]施以某階段固定時間來做滅菌動作,依據資料顯示,時間長短會因各類病毒或細菌不同,最短幾秒,最長30分鐘,可以滅掉[已知的]病毒包含腸病毒,流感等等。
所以有沒有效?沒人敢說,最近呼籲常用的口罩也不過是用來遮蔽飛沫噴出或吸入而已,最有效還是勤洗手才是唯一選項,不會的,沒有掃我的興,至少我還能來消毒我的茶杯,和用和你對話的電腦鍵盤,滑鼠,手機等等物件。如果以一個最經濟的方式能讓你的隨身物件做一次最基本的消毒,你會怎麼選擇用哪些東西?總不能把滑鼠鍵盤丟進電鍋裡,也不能把你的手機丟進電鍋裡,這是最方便方式,有沒有效,至少已經能滅掉最基本已知的病毒了,這是我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從 安麗 益之源濾水器 拆下的
紫外線燈管 可以用上嗎?

紫外線燈管若是用在做消毒用,253.7nm波長,基本上還是有它的最低滅菌已知病毒功能,當然首要是這支燈能量沒有退化,目測光度是沒能檢視是否退化,需用紫外線能量表來測量
改裝是個滿足自己DIY樂趣的工作,有東西就試試看

网友:
哈哈,這個主意真不錯喔~要做筆記寫下來才行~謝謝大大的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