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Power電動起子機改裝鋰電請益

楼主(2020-03-10):
我有一隻多年前買的特力屋電動起子,最近儲電越來越衰退,所以想改裝成鋰電池,而有些疑問想請教一下。
1.請問標稱12V的電動起子需用幾顆18650比較合適(3 or 4)?
2.應選擇10A或30A的動力電池?
3.因無點焊設備,用特殊焊劑(氯化鋅)焊接較寬的鎳片可行嗎?
4.充電板查了一下有很多種,有標榜電流1A也有30A的,因為將來會把電池拆下來充,請問選擇何種合適?

以下是電動起子資訊

充飽電壓為13.11V

網路上販賣的充電板種類

网友A:
我用米沃奇的12V鋰電的電動工具,是用3顆18650,提供參考~

网友:
買 6顆 5C 18650動力型電池. 3串2併 配合 3串 25A 保護板! 保護板可以外接 12V變壓器充電. 一次搞定!

网友B:
我個人如下只用了 3顆,外接個12V充電孔, 你改用 3串2並 會更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米沃奇的12V鋰電的電動工具,是用3顆18650,提供參考~

查了一下米沃奇的電動起子扭力約15Nm, 扭力比我這隻大,很有參考性,請問您是用多少A的1865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28-1-1.html

查了一下鋰鐵電池,抱歉因為不是很明白跟鋰電池的差別, 可否輸出10A以上? 找了一下露天有1C~3C的,及大顆的汽車電池,請問您文中使用的電池型號或規格可否提供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鋰鐵電池,抱歉因為不是很明白跟鋰電池的差別, 可否輸出10A以上? 找了一下露天有1C~3C的,及大 ...

只是一般的18650鋰鐵電池....輸出多少A我沒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如下只用了 3顆,外接個12V充電孔, 你改用 3串2並 會更給力!!

主要需求是扭力,使用時間是不長約2~3分鐘/天,如果可以用完就充則不需用到2並了,因為原本使用的鎳鎘電池有嚴重的記憶效應,電池必須用到沒電才能充導致常常用到一半沒力。
5C應該是輸出10A的型號? 看照片看不出電池是焊接還是用簧片,請問您保護板是用什麼規格? 及這樣改裝後使用上和原本的扭力有感覺較強或較弱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需求是扭力,使用時間是不長約2~3分鐘/天,如果可以用完就充則不需用到2並了,因為原本使用的鎳鎘電 ...

文中有說了,用 18650 5c動力電池 規格請參考
https://24h.m.pchome.com.tw/prod/DCABD3-A90092RWE-000

電路板用3串25A 即可,我使用電池盒。扭力要夠一定要用動力電池,看你能瞬間放多少電滿足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一般的18650鋰鐵電池....輸出多少A我沒去查.

明白,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中有說了,用 18650 5c動力電池 規格請參考
https://24h.m.pchome.com.tw/prod/DCABD3-A90092RWE-000

好的,25A的板子,如果不夠力再並3串, 謝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米沃奇的電動起子扭力約15Nm, 扭力比我這隻大,很有參考性,請問您是用多少A的18650呢?    ...

10A的~用很久了,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的~用很久了,沒問題的

good!,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