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品牌36V電動機車充電器無輸出

楼主(2020-03-11):
朋友拿來的充電器!插電後,電源燈及充電燈都亮,但無輸出電源以及風扇都無轉動

電源外殼

電源板正面及反面

插電後,電源燈及充電燈都亮

大電容及二極體都有電源輸出

問題:電源板左下方銅線有斷路(第三張圖紅圈處),因眼力不佳及不懂電路,故請教應如何走線?

网友A:
如圖三有斷線!先用電表看看有否接通? 要是真的斷了 再用線補上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圖三有斷線!先用電表看看有否接通? 要是真的斷了 再用線補上 試看看

我看不清是要接三條  還是接兩條(三條都不通)
補上放大圖

网友B:
斷線的位置,像是做為輸出保險絲的設計。

网友:
有否正面照?

网友:
正如4F說言他應是接下一級電池插頭棕色線才會有輸出,而斷掉的印刷線旁邊的大顆的電解電容應是整流後DC濾波輸出電壓電容

网友: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線的位置,像是做為輸出保險絲的設計。

那保險絲規格為何?如果直接補線,怕會傷到其他零件?

楼主:
貼圖 第二張及第四張 就是正面照

网友C:
你先量那顆短線旁邊的電解電容電壓是否略大於電池電壓做判斷有無整流後輸出電壓,保險絲容量要看你充電電流大小而定,可以才取外焊保險絲座來改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保險絲規格為何?如果直接補線,怕會傷到其他零件?

保險絲規格 以電池規格來反向判讀. 但看這塊板子背面空空如也. 應該是沒有裝保險絲的. 就只是那邊氧化被刷洗過掉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量那顆短線旁邊的電解電容電壓是否略大於電池電壓做判斷有無整流後輸出電壓,保險絲容量要看你充電電流 ...

大大  剛剛量一電壓是45V,請問保險司規格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險絲規格 以電池規格來反向判讀. 但看這塊板子背面空空如也. 應該是沒有裝保險絲的. 就只是那邊氧化被 ...

我也覺得原來沒裝保險絲,但線路看起來像是保險絲的設計,為防萬一,裝上保險絲較安全

网友:
如果你的電池沒有問題的話你可以在該二點外掛鱷魚夾夾住保險絲(保險絲容量為充電器的銘牌容量電流)對電池充電做測試,判斷充電器及電池海沒有其他問題,這樣也比較保險之後再該裝

楼主:
銘牌上寫20A,我去找20A保險絲試試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銘牌上寫20A,我去找20A保險絲試試看

這電路看起來撐死也就2A。20A應該是對應的電瓶容量。

名牌上應該會寫輸出電壓根電流,看那個才準確,

网友C:
你是看電瓶容量還是充電器電壓的輸出電流著個充電器這麼看也不會有10A安培的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電路看起來撐死也就2A。20A應該是對應的電瓶容量。

名牌上應該會寫輸出電壓根電流,看那個才準確, ...

名牌已被撕掉,是看到上面寫 36V,20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看電瓶容量還是充電器電壓的輸出電流著個充電器這麼看也不會有10A安培的輸出 ...

我用20A汽車保險絲去試,竟然可以有44V的電流輸出,可能那地方本就沒有保險絲

所以那20A保險絲是沒有保護功能的

网友:
你那20A是電池容量

网友C:
44v是你電池充飽的浮充電壓,你有直流電流勾錶的話可以量充電電流,代表充電器沒其他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20A汽車保險絲去試,竟然可以有44V的電流輸出,可能那地方本就沒有保險絲

輸出端的保險絲只是要預防你反接燒壞 .... 不用太太 5A 就夠了.

且原本電路設計應該沒有保險絲......因為電動機車接頭都有做防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4v是你電池充飽的浮充電壓,你有直流電流勾錶的話可以量充電電流,代表充電器沒其他問題 ...

感謝您的指導!學到了許多專業名詞的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出端的保險絲只是要預防你反接燒壞 .... 不用太太 5A 就夠了.

且原本電路設計應該沒有保險絲......因 ...

已經鎖好還給朋友了!因螺絲屬於特殊規格(三角形+內凹),找不到同樣大小的十字螺絲!只好用小一字硬鎖上!現在能不拆,就盡量不拆,否則真的很想弄個正確電流的保險絲來保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