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NVS 300的效能如何?

楼主(2020-03-11):
今天老哥又搬回三台電腦要處理,過年前已經處理兩台OK了,只是過年前那兩台,顯示卡位置沒有檔板,很明顯顯示卡被A走了,電腦的來源是某學校淘汰下來的。

今天這三台,有一台插著NVIDIA NVS 300的顯卡,只是這張顯卡接頭跟別人不一樣...

有圖有真相

想請教各位大大,此張顯卡的效能如何?值得去找轉接頭來使用它嗎?

网友:
看散熱器跟有沒有風扇就可以知道了........很爛.......

网友A:
這張200元的不用分析,看起來就比你這張強.....應該強不少.....(雖然效能應該也不怎麼樣,但200元的比你這張強不少....)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2008295408460

就算能找到接頭,我看不如買這張200元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200元的不用分析,看起來就比你這張強.....應該強不少.....(雖然效能應該也不怎麼樣,但200元的比你這張 ...

我只是想瞭解這張卡的效能跟一般常用的卡之間的效能比較,電腦是老哥的,也只用在播放跟教學用,如果效能不佳,那就用內顯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瞭解這張卡的效能跟一般常用的卡之間的效能比較,電腦是老哥的,也只用在播放跟教學用,如果效能 ...

NVIDIA顯示核心列表

顯卡排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瞭解這張卡的效能跟一般常用的卡之間的效能比較,電腦是老哥的,也只用在播放跟教學用,如果效能 ...

繪圖卡終究是繪圖卡....有需要用上繪圖卡的時候,繪圖卡還是比內顯或遊戲卡好....

這張在輕度使用上,還是可以的.不是人人都需要用上大量的繪圖運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繪圖卡終究是繪圖卡....有需要用上繪圖卡的時候,繪圖卡還是比內顯或遊戲卡好....

這張在輕度使用上,還是 ...

各有所長,但是沒有轉接頭就無用武之地了,用內顯給它裝好,其它的讓他自己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ㄚ三哥 可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498-1-1.html

好像跟學姐賣的那塊插頭相同,可是學姐也沒賣轉接頭,我用內顯給老哥加減用用,他沒在玩遊戲,顯卡不用太好。

网友C:
自用 把VGA線焊上去應該還行 , 所謂牛肉配韭菜各人心裡愛!
拿來畫電路板這類CAD/CAM工程其實還不錯
這種卡就是安靜, 喜歡安靜思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用 把VGA線焊上去應該還行 , 所謂牛肉配韭菜各人心裡愛!
拿來畫電路板這類CAD/CAM工程其實還不錯
這種卡 ...

這個工程有點大,還是不要吧,內顯用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