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微波爐NN-ST342爆火花維修

楼主(2020-03-11):
日前收到朋友轉來家裡的微波爐故障,使用時發生異響音也爆出火花,好不嚇人,不敢繼續再用下去,問我怎辦,當下是建議請他找服務站處理,也能知道公司收費標準。服務站來過之後,只拆下一片燒黑的雲母片,機器也沒有開蓋,報價2000元,但是是建議買新品,難免維修再故障,現在的站裡服務員維修準則是不是都這樣,動不動就要你換新機

使用時間約5年的松下微波爐,看起來還算是乾淨

拆開後蓋先目測有沒有異味或故障點
已被拆除的雲母片和機身裡面,這台沒有高壓保險絲,喔,這樣妥當嗎?

再核對下貼紙的線路走法

看到一顆高壓二極體,先量量看,二端電阻無限大,依照一般二極體量法,這顆應該是壞的,拆下準備換新(這個有爆雷)

量量高壓電容,電容數據正常 0.8UF

拆下磁控管檢查,外觀看似良好,燈絲電阻值極小幾個歐沒斷路,燈絲對殼絕緣無限大,判斷沒壞,因為沒有第三手按快門,沒拍到照片

量各部位門,安全微動開關也正常
再測量一下電源線的二端阻值,沒短路,正常

取出到服務站買的公司貨雲母片裝上,網路是有雲母片也不貴,就要等,再裁剪,所以直接買有材料的公司貨較快

微波爐裡放一杯水,準備開機測試

使用中測試電流情況,加熱中,有高電流產生,所以高壓正常

測試結果,水杯會加熱,中午便當順便也拿來加溫,便當加熱正常,因為便當已吃光,便當盒也洗了,所以沒有照片
剛才說這個高壓二極體測量,查過一些資料,用數位錶不能量出正常阻值,應該說是偏壓值,需用指針表來量內阻值,後來再用指針表量X10K`,單向是有近40K的內阻,所以判斷高壓二極體正常無損。最後是以換雲母片結束維修,這片雲母片已有焦黑現象,應該是食物的油漬噴濺到雲母片,久了累積一段量後,表面有碳化產生阻值,微波通過時就造成放電閃火花現象,這才是故障主因。
這是第一次維修微波爐,開機前也曾私訊過gsm7大大,來壯壯膽,gsm7大大建議我要PO維修文,所以尊敬前輩指導不如從命。以上的維修推論若是有誤,請大家指正,謝謝

网友A:
服務站還能賣雲母片這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務站還能賣雲母片這材料?

是的,有圖有真相,請愛用公司貨,推個廣告,有需就去問問有沒材料,$150,便宜吧,還附送一大盒子。請不要跟網路價錢比較

网友:
讚 又學到一樣! 原來 雲母片上積碳后會爆炸!!

网友B:
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 維修與改造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27-1-1.html

這台問題不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 維修與改造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27-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IG ...

嗯,我先前有拜讀過,所以面板後的繼電器有檢查過,這台用了5年,第一次故障,往後就其它就聽天由命啦。

网友C:
說到底為什麼雲母片可以這樣燒掉?

那裡不是在噴電磁波的嗎?

難道是雲母片裡面的水份吸收了電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到底為什麼雲母片可以這樣燒掉?

那裡不是在噴電磁波的嗎?

他有說啊

" 食物的油漬噴濺到雲母片,久了累積一段量後,表面有碳化產生阻值,
   微波通過時就造成放電閃火花現象,這才是故障主因。"

這說法我很認同, 所以平常清潔微波爐時  雲母片這部位該擦洗清潔 。

网友D:
老實說看到燒成這樣,修好了我也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到底為什麼雲母片可以這樣燒掉?

那裡不是在噴電磁波的嗎?

電磁波是後面的磁控管發出的,雲母片是在保護磁控管,因為食物的油水經過電子撞擊後可能會有油漬濺出的外面,甚至於到磁控管,這樣磁控管很快就會毀了。而這些產生的油水久了會有殘渣留在壁面,及雲母片上,因加熱後會使殘渣加速碳化使雲母片產生絕緣破壞,如此電磁波就因電磁效應而發生火花現像,就是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實說看到燒成這樣,修好了我也不敢用!

沒這麼嚴重啦,一般也都是空間沒清理,油漬一大堆,看起來髒,能清就清,我也是邊看邊學,除非是重油使用者,特別髒。上周清理一台萬客隆買的天廚,看看年度已超過20年,清清也乾淨許多,更感動的是,它的磁波管竟是【made in japan】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這麼嚴重啦,一般也都是空間沒清理,油漬一大堆,看起來髒,能清就清,我也是邊看邊學,除非是重油使用 ...

曾經現場目睹電線走火,餘悸猶存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經現場目睹電線走火,餘悸猶存嚇到了!

大事件,請問是什麼牌的微波爐?是電路問題還是油火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曾經現場目睹電線走火,餘悸猶存嚇到了!

你看的那個電線走火應該不是油噴到雲母片造成的

有沒有取到兇手的齒痕之類的?
有時候兇手是椅子…抽屜…折凳

网友:
這家的用5年差不多
我有一台也是用5年多壞掉

這個品牌便宜的品質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事件,請問是什麼牌的微波爐?是電路問題還是油火問題。

無關廠牌是有人插頭沒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的那個電線走火應該不是油噴到雲母片造成的

有沒有取到兇手的齒痕之類的?

人為因素插頭沒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