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ZenBook UX21E 輕薄筆電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0-03-11):
ASUS ZenBook UX21E 輕薄筆電不過電維修實例

狀況:不過電無反應

1.型號:ASUS ZenBook UX21E

2.外觀

3.內部照

4.掃描一下主機板立馬發現,電源輸入端3顆濾波電感燒黑,量測阻抗都超過450KΩ以上(燒壞了)

5.解焊下故障電感

6.焊上3顆電感

7.再來翻面主機板發現,電源輸入端1顆P-MOS(EMB20P03V)燒毀

8.網拍根本無料可買,此處也無空間可用其他封裝MOS代用焊接,所以有一想法拆下其它地方的P-MOS來補,主機板正面就找到1顆

9.貼鋁箔防止USB座塑膠燒損,熱風槍溫度設定350度吹下燒毀P-MOS

10.除錫線除錫、PAD洗淨

11.抹上低溫錫膏

12.熱風槍溫度設定350度回焊P-MOS OK

13.回到主機板正面處理代用P-MOS問題,找廢板上有FDS4435A P-MOS剪板代用

14.找適當位置安裝配線OK

15.最後檢查又發現左側Mini VGA PORT損壞,網拍也無料可買來換就封了它吧!反正右側還有micro HDMI PORT可用

16.組裝測試充電OK

17.開機OK

{n_118:}
EMB20P03V.pdf (190.11 KB, 下載次數: 30)       FDS4435A.pdf (172.61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有相關資料(圖紙或點位圖)可以分享嗎?謝謝。

网友:
=.=  Mini VGA PORT  這個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有相關資料(圖紙或點位圖)可以分享嗎?謝謝。

這個嘛~要請教專業的版主

我只是個業餘小玩咖{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有相關資料(圖紙或點位圖)可以分享嗎?謝謝。

點位圖
Asus ZenBook UX21E BoardView(.fz).rar (214.73 KB, 下載次數: 42)
維修指南
Asus ZenBook UX21E Repair Guide.pdf (706.57 KB, 下載次數: 48)

网友:
感謝獅子魚大的分享。

网友B:
這下蓋很難拆,本人不是專葉的。
感謝大大的分享,讓小弟可以有借鏡的維修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下蓋很難拆,本人不是專葉的。
感謝大大的分享,讓小弟可以有借鏡的維修經驗 ...

10顆星型螺絲鬆開取下下蓋,何難之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n_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