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P34 GA-R3456G 可開機但卡住[以解決]

楼主(2020-03-11):
大家好

我有一台技嘉 P34,它沒有電池
接可調電源有待機電流0.02安培,
按開機鍵有顯示畫面,但畫面會卡住,進不了系統,電流會停在2.3安培(有換過硬碟、記憶體來測試皆一樣)
KEYBOARD剛開機幾秒還可以按,CAPS LOCK還會亮,卡住後就鍵盤就沒反應

板號:GA-R3456G REV:1.2

看各位前軰有沒有什麼想法,可以供我來測試?

楼主:
還是它有很多相cpu供電,會不會有些相沒有出全?
不知道前軰們,有沒有此電路圖或點位圖?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它有很多相cpu供電,會不會有些相沒有出全?
不知道前軰們,有沒有此電路圖或點位圖?謝謝 ...

1. 電供
  電流會停在2.3安培=>電供有沒有設限流

2. 量看看
多相cpu供電,會不會有些相沒有出全?=>量一量...

3. 其他
  量量換換電容,CPU/北橋散熱,有沒有發熱發燙的元件或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它有很多相cpu供電,會不會有些相沒有出全?
不知道前軰們,有沒有此電路圖或點位圖?謝謝 ...

可以先刷BIOS看看
還有CMOS電池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電供
  電流會停在2.3安培=>電供有沒有設限流

hi
jason680 大 你好

1、電源供應器,我沒有限流,開到最大5A

2、CPU與顯卡供電,我看分別有三個大電感,電感兩端應該一邊是穩定的直流、一邊應該是PWM切換波形,晚點來量量看

3、我在想辦法摸看看有沒有比較熱的元件

獅子魚 大 您好

CMOS電池有量過,有3伏特。
您那邊有此板的BIOS嗎?

网友:
本機要備份

楼主:
HI

獅子魚 大大 你好

剛剛刷完您提供的BIOS後,就可以開機進入系統

但開機亮機很慢,大概要20秒背光才會閃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修改

我原機BIOS備份
MX25L6405(ISP)_20200312_184830.rar (3.3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獅子魚 大大 你好

你的備份修改
MX25L6405(ISP)_20200312_184830-1.rar (3.22 MB, 下載次數: 5)
上面的檔案修改
BIOS306 EC207-1.rar (3.21 M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備份修改

上面的檔案修改

感謝獅子魚 大大

重新燒錄後,亮機速度就正常多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