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ASUS PCIe AW-CB231NF 無線網卡+藍牙無法正常使用,請教

楼主(2020-03-11):
ASUS PCIe AW-CB231NF 無線網卡,但藍牙無法正常使用,
請教

同時提供老桌機無線上網分享方案
win10  64

ASUS PCIe AW-CB231NF 無線網卡+藍芽+磁吸式外接天線

也有賣家稱QCA9377 無線網卡
使用台0星SIM卡接華為B310-22分享器,asus bp6260 桌機上網正常
接上黑色USB線就有藍芽功能,但無法使用

天線端子墊片造成接頭無法接觸正常拆除墊片就提供更好網路速度

20:27時測速

分別有無線網卡+藍芽兩個裝置

ASUS PCIe AW-CB231NF 無線網卡部分是正常
藍牙無法正常使用,
請教

网友A:
請問您驅動是如何取得?

网友:
怎看都覺得 MicroSoft 2006  兩字眼怪怪的

藍牙應該點開這裡

Zen-AiO-ZN220IC
https://www.asus.com/tw/All-in-O ... /HelpDesk_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驅動是如何取得?

主機asus bp6260
網卡部分自動安裝,開機後使用也正常,
藍芽功能就試過三個USB插槽有時候有出現藍芽,但無法使用,也無法更新驅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asus bp6260
網卡部分自動安裝,開機後使用也正常,
藍芽功能就試過三個USB插槽有時候有出現藍芽, ...

請找出原廠藍芽驅動即可.

楼主:
win10 是直接支援,不用裝驅動
開啟新增藍芽裝置再找到一次就好,以前用按連線就不行使用
謝謝大家謝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