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8 螢幕維修請益

楼主(2020-03-12):
收到一隻iPhone8, 狀況如下, 前後玻璃都碎,很慘
目前充電之後畫面出現"無法使用", 觸控也有問題.
想說花最少的成本先換螢幕來看看是否堪用,但是搜尋了iPhone8 的螢幕總成價格之後,
發現價格很亂, 從700~1750(不含換的工錢)都有,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但是因為不知內傷如何, 想儘量壓低損失,
所以想請教有經驗的前輩, 能不能給個建議?

网友A:
這應該是 先系統無法啟動 會出現 無法使用後 , (一般是撿來的被鎖機了)

使用者不爽"再次加工"後變這樣.

所以你應該先修 讓他能啟動 修得好再來弄螢幕.

或是拆賣零件還比較好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 先系統無法啟動 會出現 無法使用後 , (一般是撿來的被鎖機了)

使用者不爽"再次加工"後變這樣.

感謝回復, 剛才確認之後發現觸控無法動作, 所以沒辦法往下查了.
至於系統不會是問題, 因為是朋友的機子, 有需要可以問到密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 剛才確認之後發現觸控無法動作, 所以沒辦法往下查了.
至於系統不會是問題, 因為是朋友的機子,  ...

嘿嘿 那就祝你馬到成功~ 記得上來PO成果噢 ^^

先去買零件吧~

https://reurl.cc/E77y9A

https://reurl.cc/V66gO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 剛才確認之後發現觸控無法動作, 所以沒辦法往下查了.
至於系統不會是問題, 因為是朋友的機子,  ...

如可以外接USB滑鼠,可能可以往下查看了.....

Lightning 轉 USB

网友C:
如果確定要的到解鎖密碼,自己也有工具及能力可更換總成的話
那你可以自行購買總成回來DIY更換看看,也許更換後就完修了
但在你還沒動手拆換前,先提醒你一些注意事項
1.準備好十字/Y字/星字型螺絲起子,尾插旁那兩顆星型螺絲很容易崩牙
2.切記!!千萬不要把TouchID拆壞
3.iPhone8自動調亮度的功能需要原總成才能工作,原總成又和主板配對,所以你自行更換總成後即喪失自動調亮度的功能

要解決感光問題則需要一台iPhone總成讀寫器將感光功能修復,如果你不打算購買一台儀器的話,建議請找有設備的維修店家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可以外接USB滑鼠,可能可以往下查看了.....

Lightning 轉 USB

這東西我有,但是以為只是充電用,沒想過可以這樣用,多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確定要的到解鎖密碼,自己也有工具及能力可更換總成的話
那你可以自行購買總成回來DIY更換看看,也許更換 ...

感謝愛德華大開示,還教了這許多撇步.
方不方便請您再指導一下, 在下所問的價差這樣大的螢幕,是否不要考慮700元的低價品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愛德華大開示,還教了這許多撇步.
方不方便請您再指導一下, 在下所問的價差這樣大的螢幕,是否不要考慮 ...

不過度要求對比度的話,挑便宜的就行,賣家幾乎都是上機就不保固
副廠的技術己經達到大多數人都可接受的範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愛德華大開示,還教了這許多撇步.
方不方便請您再指導一下, 在下所問的價差這樣大的螢幕,是否不要考慮 ...

或者是我賣一片副廠總成給你,你再自行更換,順便幫你把原屏上的資料copy至新屏上,解決感光問題
上機使用後只要沒有外傷,一樣提供三個月零件保固
但我不會只賣$700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我賣一片副廠總成給你,你再自行更換,順便幫你把原屏上的資料copy至新屏上,解決感光問題
上機使用後 ...

愛德華大願意伸出援手,在下不勝感激,請接私訊詳談.

网友D:
屏有對應碼!!  要記得轉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有對應碼!!  要記得轉燒!!

多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