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370VL 待機燈閃爍 閃紅燈不開機

楼主(2020-03-12):
請問各位前輩們,VIZIO E370VL,上電後紅燈閃爍,無法開機
有搜尋 devenhala前輩 的 VIZIO E370VL 待機燈閃爍 無法開機 之文章,情況相同

電源板拆下單獨上電測量PIN1.2.3的電壓,都是4.5V~5.2V飄動
電容部分外觀無異常,用二極檔位測量也有正常

請問各位前輩這情況是哪一部分的原因?

VIZIO E370VL-TW(M)

网友A:
你基本輸出 5V會飄.... 就是先換電容.

電容有沒有壞 如果都能用看的出來 那要電容檢測器幹嗎?

電源板沒問題了 再來玩玩 主機板? 來噢 PO照片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基本輸出 5V會飄.... 就是先換電容.

電容有沒有壞 如果都能用看的出來 那要電容檢測器幹嗎?

謝謝D大,
我沒有電容檢測器,所以只先用電表的二級檔位測試+目測外觀

今天早上抽了空把電容都掃過一次,電壓還是在飄(4.8v~5.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D大,
我沒有電容檢測器,所以只先用電表的二級檔位測試+目測外觀

看你的 MOS上面螺絲都生鏽, 查查 5V電路上的 MOS是否損壞

网友A:
換這些零件與花時間 不如買一片來換 CP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 MOS上面螺絲都生鏽, 查查 5V電路上的 MOS是否損壞

謝謝D大,剛好手邊有拆下的良品,將各MOS換上後,狀況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這些零件與花時間 不如買一片來換 CP值高....

哈,只想說能夠救一塊板就救,一方面也是給自己學習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只想說能夠救一塊板就救,一方面也是給自己學習學習

試試換掉那幾顆沒有防爆紋的小電容,
(其他大電容應該沒壞, 尤其KY電容也是屬於長壽命的型號)

另外, 有興趣修電器, 也該投資一台電容表,
或買台"LCR-T4晶體測試儀", MOS、電容 都可量,
(量電容前, 記得先將電容短路放電, 免得打壞儀器)

我真沒遇過 "量起來是好的電容, 卻不一定是好的",
壞掉的電容, 量起來一定有問題,
(ex: 誤差超過範圍的電容, 其實就是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只想說能夠救一塊板就救,一方面也是給自己學習學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直問不是辦法
可以找學姐買一台

网友:
指針電表可以量電容充放電正不正常,不過電容要解焊測。在電路板上會受串並聯的零件影響。
數位電表也能用歐姆1K或10K檔量,但也只能看出有無充放電現象,不能看出電容值。電容值是會衰退的,低於容量衰退到10幾%後,電路工作會因為各區塊工作脈頻不協調而開始不穏定。跟人老了一樣。

要量電容值需要電表有電容檔,且量測範圍至少到MF等級才能量到含以下的部分,不然超過量程的都量不到。

因為電容量測範圍問題,我也敗了好幾台,從200uf升級到9.999mF.

网友:
購買現成的機板,要先問賣家輸入電壓否為110VAC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