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Intel i5-2500K CPU pinout 汙損

楼主(2020-03-12):
清理CPU風扇順便CPU新上導熱膠,但是CPU背面pinout有汙損,其中有2pin用去漬油,酒精,及3M 1625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擦拭後仍然存在.
查了CPU pinout資料,這2pin分別是RSVD及VSS. CPU放回電腦也是能開機進系統,請問這跟電腦有影響嗎?

网友:
  先放靜電, 用電錶對 該兩腳 與 鄰近同名腳位 量測有無導通; 若有, 或許無妨.

  要不要試看看 棉花棒 & 銅油.

  供參考.

网友:
看接腳資料 個人覺得影響可忽略

网友:
RSVD是[Reserved保留]的意思。此物沒有使用 但原設計保留給其他共構物使用 。
VSS  是MOS 製程做的IC  S極共接端 => 可以簡化理解為 該IC的[接地GND腳] 。
       這類IC的 VSS很多時 一個不至於會影響整體功能 。

网友:
用針刮一刮.....

网友:
美工刀片比較適合。

网友:
不建議 刮它   金層是防氧化的化學鍍層, 刮鍍層 就....
局部不良  總比 刮壞全部失效無防護好

這問題可能是之前 有離子殘餘汙染  手漬鹽離子或灰塵吸濕
酒精清洗一下離子殘餘汙染 ,確實乾燥;
光澤問題有了就有了也變不回  就放一放不需過於在意
CPU 座也檢視一下

网友:
上次有幾條ddr2的記憶體金手指的部分汙損比你嚴重,上機一直逼逼叫,

用(橡皮擦+去漬油)(橡皮擦+酒精)戳半天,總算上機不會逼逼叫了,甚至輕敲也不會當機。

千萬不要刮,刮了更嚴重!

网友:
鍍金層不要用砂紙跟銅油
那樣隨著時間會陣亡並永遠報銷
用橡皮擦清理看看

楼主:
本想用銅油擦,卻想不起放哪了,還好沒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