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無型號,小孩汽車玩具,有過電,完全沒有反應

楼主(2020-03-13):
這台小朋友的汽車玩具,相信大家小時候都有玩過,裡面有個場景會自己一直轉,好像在開車那樣
症狀是玩到一半,然後就突然完全沒有反應

檢查
電池盒兩端有6v
但是馬達、LED兩端都沒有電壓
不過有趣的是,紅筆接馬達正,黑筆不接馬達負,改接電池盒負極卻會有6V,不解??
LED也是,紅筆接LED正,黑筆接電池盒負有3V,難道牛屎是控制負極有沒有通??

网友:
看看有沒有辦法拿下馬達!先看看是否好的

网友A:
先把電池負 直接連馬達 讓他會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池負 直接連馬達 讓他會動先

最差的狀況就是所有負極連回去電池盒
這樣馬達和燈光會恆亮
但是其他按鈕音效的就只能捨棄了...

老實說我還是第一次遇到玩具電路板?壞掉的

网友B:
馬達正電池負有6v ->合理沒問題。
馬達正馬達負0v->合理沒問題。

馬達正馬達負6v又不會轉才有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正電池負有6v ->合理沒問題。
馬達正馬達負0v->合理沒問題。

目前就是卡在這,馬達正+馬達負是0v 所以完全不會動
除非把馬達負,直接接去電池盒負,才會動

网友:
你這現象是馬達ㄧ端接正極,馬達另一端接電晶體或閘流體,而電晶體另一端接負極,因此要麻電晶體不工作了要麻IC罷工了不觸發電晶體了

网友C:
電路板到 電池負 有確實量過嗎?

電池負極黑線這條銅線   在PCB這端常常會有銅線腐蝕

不要小看[技安]的神力   排檔桿變速的開關焊點  遇上神力技安 有時使焊點與PCB剝離
肉眼難辨  有時焊點與其旁的銅箔 要反覆確認有無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板到 電池負 有確實量過嗎?

電池負極黑線這條銅線   在PCB這端常常會有銅線腐蝕

花了一些時間仔細測量
電源滑動開關、和接線BB檔都有導通,正常

途中查到一顆10歐姆電阻,卻是短路的
外觀沒有黑掉痕跡

先討論最基本的馬達
馬達本體上電會動,正常
馬達V+,直接來自於電源滑動開關,正常
馬達V-,來自於兩顆電晶體(2302=A2SHB  8050)
測量結果,電池盒負極進到牛屎晶片中,然後又連到兩顆電晶體
也就是如果馬達正+兩顆電晶體一端,有6V
但是過了兩顆電晶體,就沒6V了

我就想那就是這兩顆電晶體了
拆下來更換新品,依舊
所以推測是無法驅動這兩顆電晶體,推測是牛屎IC故障
但封裝IC應該無法處理,結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一些時間仔細測量
電源滑動開關、和接線BB檔都有導通,正常

只遇過開路或阻值變大,還沒遇過電阻會短路 ?

网友D:
那ㄧ顆想電阻綠色東西應是電感

网友:
那顆是電感

网友:
電感會導通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ㄧ顆想電阻綠色東西應是電感

阿...居然是電感,真糗
怎麼長得跟電阻那麼像,要怎麼區分?

网友:
看看零件外觀和位置的標示,可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