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二代微軟力回饋搖桿螺絲拆解

楼主(2020-03-13):
這支搖桿的USB線內曾斷線接觸不良,用故障滑鼠的USB線串接代用,外觀非常差,  現在有買到整條USB線來換,現在遇到有3顆螺絲沒法拆,    網路有找過screws head,有比較接近的但是不確定.
請教用哪種螺絲起子拆?

网友:
這種是人造滑牙螺絲......

可以試著用橡皮筋,把十字起子(或一字)壓著看看能不能轉出來.....

轉不出來就再去找別的方法吧!

网友:
就是您圖中的MorTorq那款

网友:
電鑽鑽進去破壞頭部, 或拿去點銲

网友:
網上有一篇提到也是用2樓d大提的方法, 用十字起子壓著轉出來
https://bbs.hitechcreations.com/smf/index.php?topic=297141.15

MorTorq也有一堆衍生型, 您提到的是這種

不過這類型起子頭在市面上真的都不常見...

网友A:
類似這種我會用一字起子拆,不過尺寸要剛好卡住 如果運氣好它沒鎖太緊,是有機會拆開的

网友B:
看起來這種螺絲頭根本是只能鎖不能拆找到同規格的頭也沒用
將搖桿固定好,找角邊尖銳一字起子頭+大握把或套筒起子壓緊或許可以拆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這種螺絲頭根本是只能鎖不能拆找到同規格的頭也沒用
將搖桿固定好,找角邊尖銳一字起子頭+大握把或套 ...

能鎖不能拆,這太齷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類似這種我會用一字起子拆,不過尺寸要剛好卡住 如果運氣好它沒鎖太緊,是有機會拆開的 ...

你說中了,用一字起子頂住可以旋轉開了,你大大幫忙了,感謝{n_1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鎖不能拆,這太齷齪了

昨天拆PC小喇叭就碰到螺絲被膠封死
只好用電鑽鑽掉打開了
但是不知道用甚麼膠螺絲有的螺絲轉到斷掉有的打滑轉不下來
一個爛品質的PC小喇叭需要搞到這麼複雜
不之廠商是甚麼心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拆PC小喇叭就碰到螺絲被膠封死
只好用電鑽鑽掉打開了
但是不知道用甚麼膠螺絲有的螺絲轉到斷掉有的打 ...

小.........喇叭
廠商不想修,也不讓你修...

网友:
又不是什麼危險物品,搞這種東西不給拆,
佩服這些廠商花心思搞消費者,卻不把產品
做的好一點。

网友:
火大了就用它斷頭螺絲取出器來對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拆PC小喇叭就碰到螺絲被膠封死
只好用電鑽鑽掉打開了
但是不知道用甚麼膠螺絲有的螺絲轉到斷掉有的打 ...

裡面有不能說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