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AIDU 愛度 Q8 藍牙+MP3 音箱拆機

楼主(2020-03-13):
簡單寫一下目前使用的 MP3 PLAYER 主力機種。

這是幾年前買的藍牙+MP3 音箱,原本一開始的時候是使用這一款:

覺得還不錯,就再去買了「好幾台」,結果踩到雷了。照片這台可能是一代機,後來買的二代「新機」,效果奇差,列為終身拒絕往來戶。像這種打定主意只做你一次生意的小公司,不思精進,放了火就跑的,太多太多了!防不勝防!

再來陸續買了幾家的產品,買到這一家:

今天要講的。這幾年下來到目前為止,整體來說最滿意的一台。為什麼這麼說?先不講硬體好不好,噪音大不大的問題,現在大多數的音箱抄同一公板設計,操作界面都是反人類……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成長出來的?未來這會是我研究人類文化發展時的重大課題。

總而言之,Q8 這台雖然沒有滿分,最討厭的是關機時音量小於 5 時下次開機時會回到 19 變得非常大聲,除了這一點之外基本沒有什麼大問題。以下來拆解這台機子看看裡面的東西。

兩側蓋板先小心拆開。

準備好一隻 PH1 的起子頭。

正面鐵網拆下,沒有發現螺絲,可以不用拆這邊。這個網子上面有蓋一片防塵布,算是有用心了。

背面鐵網拆下,總共有發現有八個螺絲孔位。

上面的蓋板也要先撥開。然後就可以整個拆開了。

一塊主板與一顆電池,兩顆喇叭。

十隻腳的 IC 是 FM 收音機 QN8035, 這樣就搞定了。這是好還是不好?

藍牙與 MP3 主晶片,上面的編號被打成 ADA9805。

CS8571E 是聲音功放,使用了兩顆。

就這樣組成了整部音箱。設計有數字鍵 0-9 十顆可以直接指定選曲,這可真是幫了大忙了!大幅加分!

這台出來也已經好幾年了。最怕的是二代新機之後常常會有 Cost Down 的問題,CD 到自己掛掉,一開始講的 SNOW ANGEL 是如此,這台近期出廠的機種是不是也被 CD 掉了我也不知道。這種等級的內裝如果還敢搞 CD  的話結果肯定會慘不忍睹!不過如果拆開來之後跟我這台還是一樣維持原貌的話,以時下的風氣來看就很難得了。

聲音表現方面,我木耳兩枚可能說話沒什麼參考價值,但這台基本聽不出底噪。其它的音箱不單是底噪的問題,放一放壓個鍵還會放個爆音呢!Q8 也沒什麼特別的花招,但只是順序放個簡單的音樂,OK 的。

网友A:
空間夠,是否再加一顆電池,又穩重

网友B:
"音量小於 5 時下次開機時會回到 19 變得非常大聲" 家裡有台老人收音機也是同樣的問題。如果機殼空間夠,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音量小於 5 時下次開機時會回到 19 變得非常大聲" 家裡有台老人收音機也是同樣的問題。如果機殼空間夠, 有 ...

MP3播放機,音量調整有分數位及實體的電位器,更有兩者兼有的,最好是買兩者兼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P3播放機,音量調整有分數位及實體的電位器,更有兩者兼有的,最好是買兩者兼有的。 ...

淘寶便宜貨, 只有數位按鍵,每次開機常常被音量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寶便宜貨, 只有數位按鍵,每次開機常常被音量嚇到。

在喇叭前方加一個繞線式的電位器(需要多大?要試看看才知道),當作可變電阻使用,這樣就可以減低音量,至於數位音量,就任它在最大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喇叭前方加一個繞線式的電位器(需要多大?要試看看才知道),當作可變電阻使用,這樣就可以減低音量, ...

謝謝指導, 找零件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間夠,是否再加一顆電池,又穩重

感覺這台已經夠重了。另外就是再塞一顆 18650 感覺是沒辦法,改鋰離子電池包是可以,不過我還沒有用到沒電關機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喇叭前方加一個繞線式的電位器(需要多大?要試看看才知道),當作可變電阻使用,這樣就可以減低音量, ...

喇叭前面加一個繞線式的電位器,先不考慮功率逸散的事,CLASS A/B 理論上雖行得通,但 CLASS D 的這樣做行不行可能還是個問題。

若是在 AMP 輸入前加裝普通的可變電阻是肯定沒問題,以本案來說 CS8571E 的第四腳為聲音輸入腳,從這裡切開就可以。我個人也是偏好機械調整式的,不過要保持外殼的美觀與完整度將會是個很高的技術門檻……只是隨便挖個洞是很簡單啦!

需依個案來決定執行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