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居家插座更換,某一迴路的問題

楼主(2020-03-14):
去年年底找了個時間我把自家的舊插座 ((大樓有公共地線,但是買的是舊房估計當年可能水電偷懶? 全戶的插座都沒有接地線),全部都換了國際牌的3孔插座了 (星光WTDFP15123)。
問題來了,每換完一個插座我都有測量火線、中性線的電壓是否正確(利用插座盒裡的鎖耳當接地),火線都是110v、中性線0v。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其中有一組迴路,全部的插座火線都是30v(有點忘了實際電壓,但都是不到40v),中性線0v,但如果量火線與中性線的話,就會是110v。
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問題?會有安全性方面的影響嗎? 謝謝

网友A:
對地電壓中的地是以何為地?

如果以接線盒的鎖耳為地,量到30v,那代表接線盒接地不良,算是水電工偷懶。
如果是以接地銅牌為地,只量到30v,那代表有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電壓中的地是以何為地?

如果以接線盒的鎖耳為地,量到30v,那代表接線盒接地不良,算是水電工偷懶。

您好,謝謝回覆

我是以鎖耳為地,但是在這一個迴路(breaker)中,全部 每一個插座的電壓都是這樣。。。

如果是這一個迴路有問題,是不是把 breaker 換了就好了呢? 還是我需要再做進一步測試、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謝謝回覆

我是以鎖耳為地,但是在這一個迴路(breaker)中,全部 每一個插座的電壓都是這樣。。。

你量測的方式有問題,跟斷路器無關,台電端的110V是對地電壓,不是對鎖耳電壓。

按法規,金屬接線盒是必須接地的,但是你的接線盒並沒有接地,或者是接地已經失效,
導致你以接線盒鎖耳為地量測對地電壓時,只量到3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謝謝回覆

我是以鎖耳為地,但是在這一個迴路(breaker)中,全部 每一個插座的電壓都是這樣。。。

有可能那個迴路的牆壁特別乾燥........

這算是不正常量法,不必在意測量值,接線盒無法保證有正確接地,只要火線跟中性線之間是110V就沒問題。

网友:
中性線跟地有電壓?

還是互量都零?

网友:
所謂 110V 指的是 火線 與 中性線 之電位差 ~

火線 對 地線 要看實際 接地的阻值 ~

阻值大電壓就小 ,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測試方法 ~

除非你再拉一個專用的接地 ~ (保證電阻在 1 歐以下)

网友:
你用插座金屬外殼作接地測,而此外殼與鋼筋水泥磚牆有較好的接地,而外殼若是木板隔間才料接地就較差,因此實際是在電源總電關匯流排側才能較準確

楼主:
感謝大家,會有這樣的疑慮是因為更換全戶其他迴路時,火線與鎖耳皆是110v,中性線與鎖耳的電壓皆是0,只有這個迴路 (確實這些插座都是在同一個牆,牆的一面是客廳,另一面則是廚房)從頭到尾的電壓都是一樣的30v,但是火線與中性線則又是正常。。。

我人在外面,回去後我再用水倒在地上或到廚房用水龍頭當接地量一次。

謝謝大家

网友:
量到30V的這個迴路上的電燈開關是裝有帶燈的嗎?

网友:
四十年老家沒接地火線對隨便鐵29v

電箱接地銅板鎖一條到電箱殼上變15v

网友:
接地線和接線盒有接在一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