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鍋寶微電腦節能快鍋 CW-6010 故障代碼E4維修實例

楼主(2020-03-15):
鍋寶微電腦節能快鍋 CW-6010 故障代碼E4維修實例

1.型號~CW-6010

2.插電後~嗶一聲~待機正常顯示00.00

3.按保溫、加熱功能鍵,即出現E4故障代碼

4.拆開底蓋內部照,初步檢測溫度保險絲、電熱絲、NTC等都正常

5.拆下電源板背面,被小強嚴重汙染

6.電源板電路清洗,腐蝕綠漆刮除塗上指甲油保護,電解電容更新

7.控制板清潔後按鍵全部更新,腐蝕跳線更新

8.控制板背面電路清洗,腐蝕綠漆刮除塗上指甲油保護

9.最後測試是雙金屬溫控開關出問題(低溫未導通),微調螺絲調整感度後測試OK

10.裡裡外外徹底大清洗一番,加1/3鍋水模擬快速煮飯測試OK,消耗功率約903W

网友A:
好奇的問一下: 有較好的方法防止小強進入嗎?
壓力開關的微調螺絲可以用704白色矽膠將它固定,這樣就不會因為用一陣後,壓力就跑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問一下: 有較好的方法防止小強進入嗎?
壓力開關的微調螺絲可以用704白色矽膠將它固定,這樣就不會因為 ...

感覺沒辦法,小強無孔不入
連桌上電話機都可以跑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