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電鑽

楼主(2020-03-15):
這支電鑽是二年前從WISH那邊標來的,剛拿到時測試可開機,然後就放在牆角

昨天看到拿出來玩,沒電了不能開機,充飽電後,再開機,冒煙了,趕緊關機,應該是裡面的馬達燒了

不想折騰了,想拆機的、拆零件的,要的舉手,隨時都會結束。充電器被我拿走了,另有用途。

网友:
有需要+1 需寄送

网友:
咖啡大哥  排隊索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28-1-1.html

有感謝.............

网友:
咖啡大
排隊+1

网友B:
第一次遇到電鑽放著不用馬達會壞耶!

网友:
排隊, 可自取。謝謝分享。

网友:
小弟有點懷疑病因可能是潤滑油滲漏到電子開關,導致FET短路

网友:
我是曾經有一個電鑽,電池是密閉式裝在手柄裡,久未使用,電池漏液導致卡夢銅片腐蝕斷裂。

网友:
我到是比較想要放電動起子的工具箱
我是把放小瓦斯爐的箱子留下來放電鑽或電動起子

楼主:
好的,這支電鑽就送你了,請留聯絡寄送資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遇到電鑽放著不用馬達會壞耶!

阿災,時間到了就失火,有人放了自爆啟動器在裡面
緊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災,時間到了就失火,有人放了自爆啟動器在裡面
緊酸 ...

的確很有可能,我高度懷疑是烏骨雞學姐放的~~~

网友C(2020-04-14):
引用 楼主:
阿災,時間到了就失火,有人放了自爆啟動器在裡面
緊酸 ...

碳刷冒煙
更換 馬達*1, 18650電池*6,+ 轉速控制開關 *1

网友D:
這隻的電池自漏電很嚴重,
充飽放著兩天就沒甚麼電了,
裡面可能是鎳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隻的電池自漏電很嚴重,
充飽放著兩天就沒甚麼電了,
裡面可能是鎳鎘的?? ...

裡面是鎳鎘的.......沒錯.....

充飽放著兩天就沒甚麼電,那就是電池壞了....就這樣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冒煙
更換 馬達*1, 18650電池*6,+ 轉速控制開關 *1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隻的電池自漏電很嚴重,
充飽放著兩天就沒甚麼電了,
裡面可能是鎳鎘的?? ...

有二顆電池(鎳鎘的)充不了, 所以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