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792主板 有影無聲..新手求救

楼主(2020-03-16):
主板已拆
請問聲音的功放電路是在哪一個區塊?

左上

左上

主板

主板

右下

右下

网友:
照片拍得太不清楚, 圖片插入方式也錯誤,
看喇叭接頭在那兒, 就可自行trace出音訊線路,

或者, 上面10uF和100uF電容全換了, 免得日後又有其他故障

楼主:
喇吧接頭在這

喇吧接頭

喇吧接頭

网友:
電容全換 應該就好了~

网友A:
手邊有一台 TECO TL4246TRE 也是有影無聲............

但還不知道該如何查修起~

希望大大能順利修好~ 並提供一些維修成功參考範例囉 感恩~

楼主:
今天把喇叭接頭旁紅框的電容都換了.還是無聲音........感覺好像亂槍打鳥.有沒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小弟
小朋友快回來了先把他裝好撐著看.......
老婆冷眼旁觀..我想他算盤一定是打算剛好逼我買新電視....-_-"
...... 打斷門牙混血吞...明天再繼續換電容..............

換喇叭接頭旁電容

換喇叭接頭旁電容

還是沒聲音

還是沒聲音

楼主:
請問各位大神...這是什麼電容? 這種電容有極性嗎? 怎麼看規格..

BENQ 液晶電視 VH3743 VH3746 VH4243 無聲維修

還有這個

鄂東老男孩 這台液晶有圖像沒聲音,大叔等不及,老男孩使出這個絕招修復

有沒有大神可以教一下這招....感覺會了 就可以不用換電容了

這是什麼\電容

這是什麼\電容

网友:
曾在6 年前就修這台的t-con,直到去年聲音開始出現問題,答案就在最後那張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神...這是什麼電容? 這種電容有極性嗎? 怎麼看規格..

要改功放板你也須要了腳接腳定義

网友B:
從實用性來說,從機上盒接喇叭不是比較快嗎?為什麼一定要跟電視過不去?非得搞死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神...這是什麼電容? 這種電容有極性嗎? 怎麼看規格..

SMD電容,中文也叫貼片電容,屬於表面粘著技術所使用物件,無極性,常見用於低電壓線路群。
電容耐壓值要求越高,就越大顆。

表面粘著是一種機器上件方式,不同於DIP有腳插件,
表面粘著是經由,將PCBA先以鍚膏網印後,送入設備中由SMD機器吸放動作上件,再經迴焊爐加熱,經由熔鍚過程將零件與PCB焊接。

非插件的零件,都是貼片元件。

———————————————
插入圖片,是指"點選"編輯區上傳後的預覽圖片,用來插入文本區,使不出現檔名及下載次數等訊息。

网友D:
你每次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你前次發文  三洋ASC-V22HE 室外機風扇馬達故障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727-1-1.html

含本次發文 , 可以想見不糾正一下 你會繼續 錯誤的貼圖方式
你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論壇建議的貼圖方式,請先在貼文練習區貼圖練習,並依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謝謝你的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喇叭接頭旁紅框的電容都換了.還是無聲音........感覺好像亂槍打鳥.有沒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小弟
小朋 ...

我還不是很會修,不過觀念上是先找到多媒體處理芯片,查芯片資料,找出VCC,及震盪器腳位,量測工作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找輸出腳位那一路上的零件及焊腳看有沒有損壞或空焊冷焊引腳鬆動。

如果芯片沒電壓或不足,或沒震盪,就檢查供電線路的零件及震盪線路。

更深入的訊號傳遞檢查就要用芯片資料及畫出線路零件靠個人模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喇叭接頭旁紅框的電容都換了.還是無聲音........感覺好像亂槍打鳥.有沒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小弟
小朋 ...

音訊晶片是右下那顆超多腳的IC嗎? (圖片看不見型號)
繼續把圖片右下方那5顆電容換了,

那兩顆25V 1000uF 被誤殺了, 很可惜,
兇手就是那些10 uF、100uF、220uF (金屬貼片的那些), 繼續換,

還有那兩顆橘色的麥拉電容, 量看看它有沒有和喇叭接頭相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還不是很會修,不過觀念上是先找到多媒體處理芯片,查芯片資料,找出VCC,及震盪器腳位,量測工作是否正 ...

上傳圖片後~必須再點選圖片~才能確實插入內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傳圖片後~必須再點選圖片~才能確實插入內文

昨天上夜班 ?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樓主是 mykey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實用性來說,從機上盒接喇叭不是比較快嗎?為什麼一定要跟電視過不去?非得搞死它。 ...

上策! 先用這辦法COVER一下
爭取維修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每次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你前次發文  三洋ASC-V22HE 室外機風扇馬達故障  https://bbs.pigoo.com/ ...

多謝指教..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訊晶片是右下那顆超多腳的IC嗎? (圖片看不見型號)
繼續把圖片右下方那5顆電容換了,

多謝指教...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D電容,中文也叫貼片電容,屬於表面粘著技術所使用物件,無極性,常見用於低電壓線路群。
電容耐壓值要 ...

多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上夜班 ?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樓主是 mykey000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還不是很會修,不過觀念上是先找到多媒體處理芯片,查芯片資料,找出VCC,及震盪器腳位,量測工作是否正 ...

抱歉!19樓發錯了,不是發給你的還請見諒

网友D:
YDA138-E   https://www.ic37.com/YAMAHA/YDA1 ... 84450/YDA138_2.html
殘酷的話就不說了 , 免得被誤會

非專業 自己搞  要有搞砸後的覺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抱歉!19樓發錯了,不是發給你的還請見諒

沒事,我當初也是傁傻不會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YDA138-E   https://www.ic37.com/YAMAHA/YDA138_datasheet_4784450/YDA138_2.html

殘酷的話就不說了 , 免 ...

非常感謝~ 改天我也該拆我那台來研究一下...

楼主:
CNS3

CNS3

請問一下 各位大神 電源板上面CNS3的腳位
印上A和B代表什麼意思?
O/F 代表什麼意思?
ACD代表什麼意思?

CNS1

CNS1

CNS1 的脚位印上A和B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PS: 這次有试一下 在圖案上 點兩下再發文

楼主:
今天红框內的電容拆除
材料行沒有 铝SMD電容10uf16V

网友:
看你這麼的認真努力,就直接告訴你…是音效晶片掛點!個人覺得那顆晶片,散熱有待加強。
開始是哼聲,換電容還是一樣;後來HDMI有聲無聲,一直懷疑是插座問題…
這台朋友給的,修好T-CON也看了6年了,放手…不要再讓它折磨了!
下圖拍照為證

楼主:
謝謝樓上的大大的指教, 一個正確的方向
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一個陌生領域的能力突破
都得依靠站在另外一個巨人的肩膀上
可是板子好像被我修壞了, 我已經很小心了
可能是我的焊接技術不好, 用的 焊接 工具也不是很專業
傷腦筋真的是打斷門牙混血吞 得再想想看有沒有其他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的大大的指教, 一個正確的方向
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一個陌生領域的能力突破

最後一張照片, 是主板壞了?
那買片電視公板來換了吧

補充內容 (2020-3-25 04:46 PM):
這畫面是沒選到訊號元嗎?
試試是否排線沒插好,
或者可能韌體掛了, 重燒韌體,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的大大的指教, 一個正確的方向
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一個陌生領域的能力突破

ViewSonic N3276w-NT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576-1-1.html

第14~17項,參考一下,不花一毛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手邊有一台 TECO TL4246TRE 也是有影無聲............

但還不知道該如何查修起~

你有檢查過喇叭?
這型號喇叭接線很容易震斷,還不是喇叭線圈喔!!!
偷偷告訴你一個秘密,這型號主板只會壞記憶IC(紅燈不開機)
機會難得,晚了就被搶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2011335614671

還有遇過左右喇叭線圈同時燒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有檢查過喇叭?
這型號喇叭接線很容易震斷,還不是喇叭線圈喔!!!
偷偷告訴你一個秘密,這型號主板只會壞 ...

非常感謝您..................

趁著這賣家賣的不貴 先買回來備用~

拆機時 再順便研究一下喇叭線...

楼主:
引用 网友H:
ViewSonic N3276w-NT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 ...

感谢wet大 耳機孔的部分在拆主版之前我已經試過了

楼主:
想買個公板來改 但必須先了解電源板的接腳定義
強制啟動 是將5VS和O/F短接 這樣嗎?
那其他腳代表什麼意思?
線的各顏色也有他的意思嗎?
請教各位大大 我的小小 疑问

楼主:
圖片上傳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