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百萬測試曲?

楼主(2020-03-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T4QLmZ82A

請痞友測試真那麼威?有不錯的也請提供一下!不能直接貼你管!

网友:
不是不能直貼,請參考10樓教學︰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看來是瀏覽器問題?其他區有出現ˋ視頻!這區沒

网友A:
百萬測試曲,不是這一CD價值百萬,而是百萬級音響才能充分顯現這一CD的歌聲特色 ,一般音響無法讓這一CD的歌聲完全發揮,真正細膩柔和甜美充滿感情的聲音。假如喜歡蔡琴的歌曲,我試聽感覺,蔡琴的歌曲用英國tannoy同軸喇叭最好聽。

http://www.ciahiend.com.tw/produ ... mp;tb=4&id=5491

楼主:
有差耶!修完後要測試看來要選有H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萬測試曲,不是這一CD價值百萬,而是百萬級音響才能充分顯現這一CD的歌聲特色 ,一般音響無法讓這一CD的 ...

請教 阿明先生
它的喇叭線都好細,又多路是幾支喇叭在音箱中。

那條類似300歐姆的平行天線,是甚麼線。

那條類似300歐姆的平行天線,是甚麼線。

那條類似300歐姆的平行天線,是甚麼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 阿明先生
它的喇叭線都好細,又多路是幾支喇叭在音箱中。

低效率的氣墊式喇叭,搭配高功率電晶體音響,音響的阻尼因素又很高,這樣搭配性能,適合節奏感強烈的音樂,有爆發力的聲音,聲音動態很廣的音響,這種需要較租的喇叭線,因為喇叭線瞬間常有大電流。

中高效率的反射式喇叭,搭配低阻尼因素的音響,音響一般是真空管阻尼因素比較低,當然也有低阻尼因素的電晶體音響,比如低負回授的電晶體音響阻尼因素低,喜歡紓情音樂,追求柔和的聲音,喇叭線不需要很租。

Tannoy 同軸喇叭是兩路分音,高音跟低音同一支喇叭,它不是低效率的喇叭,用細的喇叭線不影響聲音,用租的喇叭線,聲音不會比較好(你可以試,換租的喇叭線,你一定聽不出來),用特性阻抗300Ω平衡輸送線,跟一般喇叭線一樣沒差別。

一般電視八木天線特性阻抗300Ω,搭配300Ω扁平平衡輸送線,把天線接收的超短波頻帶輸送到電視天線的輸入端,超短波這樣輸送才有意義,喇叭阻抗8Ω跟300Ω阻抗不匹配,音訊30~20Khz不是超短波,沒什麼意義跟一般喇叭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