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See 20應用程式記憶體不足

楼主(2020-03-16):
我都用這軟體配合掃描器掃描書本,通常掃了將近100頁,Windows 10時常跳出說記憶體不足,必須關閉程式再重啟才能繼續掃描,請教有啥方法改進?

附帶說明電腦裝了8GB記憶體

网友A:
How to fix Out of Memory error in windows 10
沒有測試過,若還是沒用...建議換一套免費軟體。

网友:
  8 G RAM, 是 x64 版嗎? IA-32 版的管理上限是 4G, 剩下的 "理論上" OS 無法調用.

  ACDSee 20 內或許有 記憶體 (工作 或 暫存檔) 資料夾 的選項, 調整一下.

  使用 ACDSee 20, 開啟 Windows 工作管理員, 將非必要背景軟體 "下架".

  虛擬記憶體 加大, 自訂大小 (起始 & 最大值 相同) 為 建議值, 甚至 建議值 的 倍數, 不用 ACDSee 20 時再調回 系統管理大小 或 自動管理.

  如它層先進建議.

网友:
換別套看圖軟體?或者用記憶體檢查軟體查看看是不是真的記憶體有問題
ACDSee已經沒用10年以上了,以前很熱門(還要找破解太麻煩),後來改xnview就沒在用了
不過xnview就出現日文檔名不能看的問題,後來就改用Imagine Unicode版(作者韓國人也沒在維護了)
不過技術在進步,現在也沒在收圖直接看線上影片,就沒在用看圖軟體了

网友:
有考慮玩ramdisk?把ACDSee 20用記憶體執行?順啦!

网友B:
能用到8G 表示你是 64位元版本, 請改用 64位元的軟體掃瞄.

也可 掃瞄固定頁數后存檔關閉程式,執行記憶體清理,再繼續掃描.

如果還是出現記憶體不足:

1.減小掃瞄解析度.

2.電腦記憶體加到32GB (一般PC應該最多就32GB ,我個人用 SERVER, 目前加到 192GB 插滿 24條 8GB)

网友:
個人覺得是執行時期的記憶體量不足.
加大windows swap的方式可能沒用

要如此大量操作,可能只能加大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 to fix Out of Memory error in windows 10
沒有測試過,若還是沒用...建議換一套免費軟體。

依照連結,用這方式修改,掃描了大約只能掃到119頁黑白純文字一般書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到8G 表示你是 64位元版本, 請改用 64位元的軟體掃瞄.

也可 掃瞄固定頁數后存檔關閉程式,執行記憶體清 ...

這版是32位元的ACDSEE,系統是win10 64位元. 再找看看其他64位元的其他軟體

网友:
如果不排斥linux作業系統的話,simple scan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