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洗衣機QA9051N,不能脫水,但可以洗衣問題

楼主(2020-03-16):
有時可以脫水..有時又不行脫水..(要看它心情..)
有大大可以幫忙指導嗎..
謝謝您

网友:
個人經驗拆開後蓋讓洗衣機跑一下脫衣行程檢視並拍照貼上來
或許可以檢查一下皮帶
記得上傳圖片後~必須再點選圖片~才能確實插入內文

网友:
自修事多,主述症狀要多觀察,要拍圖...

不然請人修省事...

网友:
  拍攝幾幅 脫水機構 的照片 貼上來, 或許可以較快獲得建議.

网友:
檢查洗衣上蓋脫水防撞開關 那邊開關接觸是不是正常

网友:
洗衣上蓋脫水防撞開關 或傳感器~~(純猜測)

脫水防撞開關內部接點比較可能(可以先短路測一下)

网友:
洗衣機美妹放倒讓我們看看下面,再告訴你下一步如何進行

网友:
你有全程看他動作,洗衣過程?

我覺得皮帶鬆可能性很大,

之前家裡也這樣,覺得有洗衣不脫水,其實連洗衣都是泡水和一和而已,他沒認真洗的。

皮帶鬆放倒你就看到皮帶了,這有維修文,你找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