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B85M-D3H EH11A發熱

楼主(2020-03-16):
小弟在今天收到了這張板子 技嘉GA-B85M-D3H
插電不開機 摸了下板子 發現這顆 EH11A發熱 原本像說只要換掉就可以開機了
結果不是 換了後一樣發熱不開機
想請問下 還有可能是哪裡短路?
由於小弟沒有熱風槍 加上烙鐵比較爛 焊接技術爛 請見諒!

楼主:
附近有P2003ED(MOS) 跟 L1085DG(好像是輸出穩壓3.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近有P2003ED(MOS) 跟 L1085DG(好像是輸出穩壓3.3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982-1-1.html
跟這篇故障差不多
先測量有沒有電壓
主板版本是多少左下角

楼主:
OK 假日來量測 感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最後一次測是用1117 上面標1.8伏 我是不曉得能不能使用 換上去就是不觸發 也沒有自啟 但我從料板上拆的 EH11A 換上後是會自動上電 然後就掉電了然後EH11A就劇烈發燙了~
除錯卡3.3V都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一次測是用1117 上面標1.8伏 我是不曉得能不能使用 換上去就是不觸發 也沒有自啟 但我從料板上拆的 EH1 ...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點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