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拆開來清潔發現這顆裂開

楼主(2020-03-17):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要去哪裡維修

网友: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你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論壇建議的貼圖方式,請先在貼文練習區貼圖練習,並依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謝謝你的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很像是 金電容 又稱 超級電容/法拉電容  ,  同一類
家電音響類多以金電容 稱之 , 用於記憶 時間/音量/收音機頻道  等等出廠後的使用者設定
很多其他應用場合 稱 超級電容

去電子材料行 或露天 請以 [金電容 ]  為關鍵字查詢 https://find.ruten.com.tw/s/?q=金電容+5.5v

网友:
這邊有一樣的 好貴 0.0

楼主:
貼圖下次改進,想說北部就近購買零件,
淘寶還沒買過,不行的話就只能淘寶了。

网友:
不用特意買原廠型狀,只要腳位直徑距離相同能焊接裝進去既可

网友:
6# 說的對 裝得下就好 ,
大部分具規模的電子材料行都會有這零件, 只是數值會有差異
電壓選 5.5V ;
而原電容值是 0.047 F , 若沒剛好的, 可選用 0.047 F  ~ 0.22 F  ,  超出太多 SIZE會有問題

楼主:
感謝您的教導,明天再去找找
現在又發現一個問題,請教您
訊號線插CD. 大小聲 插dvd有雜音
插aux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教導,明天再去找找
現在又發現一個問題,請教您
訊號線插CD. 大小聲 插dvd有雜音

問通病  不用量測不撿查   是我最牴觸的
這我不行  換別人上吧

我最多 只能想  目前最大差異是 RCA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