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ad Air (A1475)電池充電一問

楼主(2020-03-18):
這又是從同事那邊接收的故障iPad
據說是無法充電,所以電池已經耗盡導致無法開機,接上充電器會出現「不支援此配件」
由於我從未用過Apple的產品,就拿來研究看看

現在我是先把電池拆出來,外接充電電路直接幫兩顆電池分別充電

我看了一下,這電池應該算是並充並放的架構吧?以前拆過的行動裝置都是單顆cell,兩顆並聯還是第一次接觸

雖說我目前猜想大概只是充電口的id authentication接觸不良,應該用砂紙伸進去磨一磨就能搞定
萬一這招無效,我想說乾脆在背殼打個洞,拉線外接充電電路,繞過電池本身的保護電路,用滑動開關切換來分別對cell直接充電

這個想法應該可行吧,還是前輩們有其他建議,還請不吝賜教,謝謝

補充內容 (2020-3-18 04:47 PM):
後來充電充很久,我發現充電完成後,居然兩顆cell都充到4.2V了,不需要分開充電(!?)

网友:
這種電池沒保護感覺有點危險

网友:
接上充電器會出現「不支援此配件」   這部份很多是線的問題,IPHONE 的充電線裡還有2顆晶片,排除線的問題後,應該跟主板的電源管理有關

网友:
可以考慮更換USB芯片,也可以換根數據線或者換個尾插排線

楼主:
後來直接在背殼上打個洞,直接從電池拉線出來

外接一個充電電路,放在一個小元件盒裡,用電磨銑個溝來插microUSB

目前可以正常充電了

畢竟是2013年的舊機種,哪天壞其他零件也不知道
再觀察幾天看看,正常使用的話就可以丟給小朋友玩了

网友A(2020-04-21):
您電池拆的好漂亮,小弟上次拆,整個都皺掉鼓起了,導致面板黏不回去

网友:
這鋰電池買不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電池拆的好漂亮,小弟上次拆,整個都皺掉鼓起了,導致面板黏不回去

哈哈,不是我拆的
我同事在拿給我之前就先送外檢修,是外面維修站拆的,因為不修了就原封不動拿回來
我只是撿尾刀而已

不然光是一開始拿吹風機除膠拆觸控面板就會搞死我
不得不說這電池真的拆得很漂亮,果然是專業維修站

网友:
哈哈!有時拆解比維修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