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ATUNG(大同)型號:V42C300,送電無反應…維修

楼主(2020-03-18):
哈囉…,我是曾仔~! 大家早安…大家好…

歡迎繼續來…收看~『高雄.阿唐…一千零一台液晶維修』ㄟ…

看圖說故事…

提供參考…

网友:
爆炸都難不倒 大大

网友:
真厲害,用改板子的方式,恭喜完修

网友:
看電視看到火燒機,真嚇死人了!

网友:
要找"巴其船長"才能解決~四分五裂!

网友:
我家現役機種,虛長兩歲,還頭好壯壯呦~

网友:
燒了一堆,保險絲是沒作用.

网友:
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請問曾大哥~~~電源供應插PIN 中ADJ那隻腳位~~是何種功能?您是接+5V 還是接地.3Q

网友:
恭喜完修   厲害

网友:
燒的真厲害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家現在用的就是鄰居懷掉不要被我拿回來修好的大同電視,看的我心裡怕怕

网友(2020-04-29):
炸掉的都能修 ,  厲害~~~~100分

网友:
速度快.一次解決.避免覆修

网友:
曾大哥厲害,這種火燒都可救回來,小弟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