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同電鍋 TAC-11KSD 拆修問題~

楼主(2020-03-18):
請問這個把手要如何拆下?

网友A:
我記得黑色的壓板要先取下,就可以拆除!

网友B:
直接拉出來或用一字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黑色的壓板要先取下,就可以拆除!

我就是問那個黑色壓板~
要如何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出來或用一字起子

使用暴力 ?

看壓板下面有一個洞不知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暴力 ?

看壓板下面有一個洞不知何用?

卡住壓板

楼主:
那如何取下 ?

网友C:
嗯嗯 一字起子插入縫隙,然後直接用力挖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 一字起子插入縫隙,然後直接用力挖開即可..

[一字起子插入縫隙]
哪裡的縫隙 ?
往哪邊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字起子插入縫隙]
哪裡的縫隙 ?
往哪邊挖~

把上面那顆生鏽的螺絲先弄下來... 然後硬拉個缝 把面板挖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暴力 ?

看壓板下面有一個洞不知何用?

那個孔原來應該有個螺絲,
壓板與鐵板處加一點液體油,
用尖嘴鉗將壓板往外推.

网友D:
看構造您就應該會拆了!

捏手: 跳板開關 連桿上 高出的一個卡點 ,
作用 : 裝上捏手時的卡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構造您就應該會拆了!

捏手: 跳板開關 連桿上 高出的一個卡點 ,

我有看過這個~
它是有一點凸出來 ~
就不知道壓板這邊是何裝罝扣住?
因為有看到一個長形的小縫 ~
可以看到有金屬的樣子~
不是螺絲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看過這個~
它是有一點凸出來 ~
就不知道壓板這邊是何裝罝扣住?

1.用L型小撬棒,翹高過凸點就取下來了 !

2.用尖嘴鉗騎馬暴力將灰色捏手撬出。

3.黑色的飾板外框,拆那顆正面看到的固定螺絲後就可取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用L型小撬棒,翹高過凸點就取下來了 !

2.用尖嘴鉗騎馬暴力將灰色捏手撬出。

我也是這麼想的~ (手邊没有合適的工具)

[3.黑色的飾板外框,拆那顆正面看到的固定螺絲後就可取下]

這個不是問題 , 就一顆螺絲鎖住 , 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麼想的~ (手邊没有合適的工具)

[3.黑色的飾板外框,拆那顆正面看到的固定螺絲後就可取下]

L型小撬棒:
鐵釘(條)剪掉尖頭敲扁凹成 L 型
電腦背後多餘L型封口

网友E:
首先把電鍋倒置在工作台上,把底板拆去,然後把開關按鍵取下,再把自動開關的固定螺絲與導線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型小撬棒:
鐵釘(條)剪掉尖頭敲扁凹成 L 型
電腦背後多餘L型封口

明天在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把電鍋倒置在工作台上,把底板拆去,然後把開關按鍵取下,再把自動開關的固定螺絲與導線拆去。

我現在只是要拆下那個 (灰色的壓板)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現在只是要拆下那個 (灰色的壓板) ~

連桿有的小勾(圖三)

一手固定連桿,一手握住灰色部份上下搖一搖用力往外拉即可,如果久沒拆就再用點力
大同的剛修一台,款式不同,原理是一樣的

网友:
續又看一下凸點高約2mm,
就是要固定住 跳板開關 連桿,下壓捏手約2mm退過卡點 同時外拉 , 就可取下捏手。

注意如果沒退過凸點,多拆幾次就卡不住了 。

网友:
暴力 ? 好耶 ! 我喜歡 !
用電線繞過塑膠柄 , 兩腳掌抵住兩側 , 開始唱...拔蘿蔔 拔蘿蔔 嘿呦~嘿呦~拔蘿蔔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連桿有的小勾(圖三)

一手固定連桿,一手握住灰色部份上下搖一搖用力往外拉即可,如果久沒拆就再用點力 ...

瞭解 ~

先下標買到東西再動手~

网友:
基本上用小的一字起子由屁股撬出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