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的某物

楼主(2020-03-18):
不知道往哪裡放,先放在這區好了。

某家電的電路板,問題出在這裡。

這樣還看不清楚?再拉近一點。

二修板。就是這樣……

這是真的有上電 AC110V 過的,變壓器下方靠 IC 的地方全是黑的。

指責不能解決問題。會發這篇是想說,可以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示呢?

首先,自己以為的常識,在別人的眼中可不一定也叫作常識。隨著其中一方的學識越來越高,這之間的距離也會越拉越遠。

再來,令人頭皮發麻的是,自己是不是在作人處事的行為當中,有意無意的也犯了這種相同的錯誤呢?這點可以好好思索一下。

共勉之。

网友A:
看起來是除濕機

看有一些黑黑的

看不懂你說的常識

我先承認我是只會換凸起來的電容

网友:
除濕機電路板+1

亂猜的~~
電子零件腳生鏽,
變成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除濕機

看有一些黑黑的

那個位置 是 AC110 整流濾波後 一次側
用的是 交換式  (可以用 ATX +5VSB  的一次側電路 來理解此部分)

那...那個IC ... 該用 內建高壓MOS 的 PWM
用LM 358冒名頂替  欺君之罪   被賜死了

有的人  LM 358 就是他的天花板   50~60Hz變壓器是星系宇宙 ...

補充內容 (2020-3-18 11:40 PM):
你我看的天 真的是頂 嗎 ?
常識怎來的?
通病解答是抄來的 還是研究來的?

网友:
這樣子,上電,會放炮嗎,

网友:
LM358不是PWM,但是有8支pin,反正8pin就插.大概是這種思維

网友:
感覺是挖了一個洞,害人跳進去...

网友B:
看到這個真的很剛好,想藉此機會請問板上大師們,用比較器有機會設計出返馳式的切換電源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個真的很剛好,想藉此機會請問板上大師們,用比較器有機會設計出返馳式的切換電源嗎? ...

當然可以,只是零件數目會比較多而已,早期反馳式都是電晶體,連一顆IC也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然可以,只是零件數目會比較多而已,早期反馳式都是電晶體,連一顆IC也沒有。 ...

的確,最近就是有跑一個某日本大廠電器的電路,怎麼跑都像是比較器構成的返馳式,一度懷疑是不是我查錯ic datasheet.

网友:
曾經我有看過一位同行修液晶螢幕,他連色碼電阻都不會看也在修螢幕,我那時很好奇的問那你怎麼判斷電阻的好壞?他說找一片好的板子對量就知道了....................天啊這也太誇張了吧

楼主:
此題賽門兄正解。

其實多接觸這種的也是很多正面效益的,由於學識經驗早成形導至硬化之故,難以保持靈活性,理事上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盲點出現,是得靠這種看似無俚頭的行為來打破自己僵化的思考。我喜歡翻新手的文,可以從中找靈感。

不過有時候也會碰到一些不想看到的東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