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烘碗機 SSK-2SU 電源改裝

楼主(2020-03-18):
首先,驗明正身,童叟無欺!

客戶主述:一開機叫一兩聲後就關掉了!現場看了是熄火的問題。

此是早期的三洋大戶,這台機子的型號已經停產,但堅持不換,一定要修!不換機的原因……就不講了。

底部拆了十幾顆螺絲後就可以看到電路板。直接請它下座,到寒舍來泡泡茶……

這片基板已經是更新版的電路板了,非原配板。

很快的就找到原因……其實在現場一摸就知道了,不過因為要改裝的關係,所以還是得回工作室一趟。

基板背面。拍照存查。

這基板呢,一看就知道是阻容供電系統。現在改成用傳統變壓器,基本這種電源所產生的問題將一勞永逸。

將圖示中的五個零件,一個電容、一顆電阻,三顆二極體拆下。

這板子的電源結構很簡單,單路供電,半波整流後先降成 -12V 供繼電器使用再降成 -5V 給其它元件使用。

按過往的例子,先準備一顆市電變壓器,110V 進 12V 出。適當大小的……請自己看著辦。

接上適當的連接線,我這邊是用黃色兩條接 AC110V 輸入,棕色與灰色接 AC12V 輸出。

如圖所示,四條線的位置接好。

上電測試,開機OK!

沒問題就固定起來。再找一天時間回客戶那邊裝回去就好,變壓器在底盤上面找個適當、不會滴到水的位置固定,有必要的話上一點防水漆。

下次如果會回來的話,預計將會是按鍵的問題……

今天就這樣,謝謝觀賞。

网友A:
難道原配版也是這種阻容供電嗎?

网友:
供電 AC12V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道原配版也是這種阻容供電嗎?

到目前為止,家電類電器在同一型號中,尚沒發現早期是變壓器後期改阻容降壓器的現象……反過來做的倒是很多。

不過有一種是,早期為市電變壓器後期改成交換式電源,這是典型的 CD 做法。

最普遍的是,早期是普通的 CBB 電容,後面改成安規電容,此是人性黑暗面的最佳寫照。

楼主:
D3 整流,EC1 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