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井TQ200 馬達一直轉

楼主(2020-03-19):
原本以為是小微動壞掉,更換後還是一直轉,就算用手直接壓微動開關他還是持續運轉,有確定是接NC的位置,在此向各位請教一下,謝謝

网友:
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是一種態度
請麻煩告訴大家你作了那些事過程的圖片以及詢問問題的圖片傳上來

楼主:
只是以前的人把它裝在水塔下方 我操作空間非常有限 昨天又是晚上操作 他也不是用端子頭,還要拿烙鐵焊 ,電路板也不是連接頭,是直接焊上去的,還要拉延長線兩條,微動開關我是拿之前修熱水器水流開關的大小差不多,只是要自己鑽一個小洞才能卡她的插銷  ,目前是裝了開關等他壞了,想說瞭解一下,理論上它當然是接NC等壓力夠頂到 就會OPEN 所以我手動按馬達就會停下來的這個想法是對的嗎

网友:
ˊ這位朋友...貼圖請修正.

機器請拆下來拍照. 基本上是漏電

网友:
名片圖檔,與主題無關,刪除。

网友:
鬼打牆
圖片啊!!!

网友:
  隔空抓藥 .........................

楼主:
謝謝大家 我已經找到問題了

网友:
什麼樣的問題?

楼主:
後來整顆拆下來檢修,發現是逆止閥(止迴閥)被以前舊法蘭鏽蝕鐵削塊卡住,有查到大井原廠QA有提到兩個部份去查,加壓馬達一直轉除了壓力開關(上面還有一顆微動開關),還有一個逆止閥(止迴閥)他有一顆磁鐵會去感應磁簧開關所以才把鐵塊吸住,他的設計會以逆止閥(止迴閥)為優先他導通了,壓力開關斷路的情況下馬達還是會轉,所以我應該先從這個部分下手才對 ,最好拆的沒先拆到,不過一直轉的情況也有朋友分享漏電的可能性 ,畢竟我不是專門,電路上的損壞我就沒有再詳加了解了,我有上網看過價格壓力開關整組350 (小微動光華很便宜我是有備料),電路版600多 法蘭含墊片 螺絲二組200 ,衡量一下成本看怎麼修吧,整理一下運氣好可以正常運轉就繼續用了,打擾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整顆拆下來檢修,發現是逆止閥(止迴閥)被以前舊法蘭鏽蝕鐵削塊卡住,有查到大井原廠QA有提到兩個部份去 ...

所以最後還是沒有圖片XD

楼主:
一直轉的問題我馬達造成的原因是這個,至於其他的就要看看高手們還有沒有其他的分享,這樣貼法對嗎?再請指教一下了

關電源,關掉出水總開關,加壓馬達正上方就可以轉開來了,有一個彈簧要小心,我沒拍到 ... ... ...

關電源,關掉出水總開關,加壓馬達正上方就可以轉開來了,有一個彈簧要小心,我沒拍到 ... ... ...

這是原廠Q&A

這是原廠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