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賀眾飲水機 冰水不出水

楼主(2020-03-19):
大大們好 這是我們家的飲水機 不知道為什麼 冰水不出水了 我弟弟拆開大致上看過一遍 水龍頭沒有堵住
管子內也有冰冰的水 但是就是沒辦法給水 溫熱水正常!

請問有大大能指點我們嗎?^^ 因為我們對DIY修理很感興趣 希望在最終不得已 找人維修之前 能夠自己試試 但是爬文也沒有得到比較好的答案出來

网友A:
可能壓縮機有問題或冷媒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壓縮機有問題或冷媒沒了

管子內也有冰冰的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子內也有冰冰的水

冰水給水觸動(啟動)開關壞了 ~

网友D: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你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論壇建議的貼圖方式,請先在貼文練習區貼圖練習,並依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謝謝你的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水給水觸動(啟動)開關壞了 ~

是在想.管子內也有冰冰的水,因該不會是壓縮機有問題或冷媒沒了

网友:
他這種好像不是靠按鈕出水的吧??...(電子給水)

网友:
我猜是因為冰水溫度,未達供水溫度(冰溫)所以不出水。

网友:
確定水龍頭沒堵住
最後那張圖 包保麗龍的 就是冰水桶
將冰水桶連接冰水的水龍頭連接管拔開 看有沒水流出

沒流出
那就檢查冰水桶的進水系統
冰水是靠近水的壓力 將冰水送出的

网友E:
我使用的賀眾跟你型號不同...只有一個出水口....你的有三個出水口....我的型號出水大的大概原理是使用重力+熱水壓力. 如果你這台..可以檢查一下熱水+溫水的出水變小..如果是...可以檢查一下熱水上蓋,及相關矽膠管是不是密氣變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錯誤的貼圖方式會顯示檔名

你貼圖缺最後一步 , 上傳區的圖片 必須點選插入內文  否則圖片會出現檔名...

好的,我會注意的,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壓縮機有問題或冷媒沒了

請問冷媒沒了怎麼辦○_○?自己灌會不會很麻煩?還是請專業的來?(冷媒的話我弟有汽車保養廠的汽車用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的賀眾跟你型號不同...只有一個出水口....你的有三個出水口....我的型號出水大的大概原理是使用重力+ ...

矽膠管似乎正常,還是一樣的ㄉㄨㄞㄉㄨㄞ的^^b溫熱水量一樣沒變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方法,等下一次我弟再拆開時,看看是否有新進度,因為我媽媽說他想拆就給他玩,到時候真的無法再請專業師傅來處理^^  再次謝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
我上次在公司的飲水機碰過一次,原因是冰水結凍無法流出,拔掉電源等冰水退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