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列-AIRMATE艾美特14吋DC省電定時立地電扇FS35003T

楼主(2020-03-19):
AIRMATE艾美特14吋DC省電定時立地電扇FS35003T

狀況:不定時自動關機

艾美特直流風扇之前就常有災情 大多是電容出問題 , 但我這型號是新型號聽說已經修正這問題 OOXX 修好東. 開始壞西....

拆開後先量測 電壓板 24V供電穩定輸出

所有電容狀況正常.... 最後找到一個 傾斜開關!作動不正常. 下圖紅圈..

更換後完修

网友A:
厲害!厲害!
請問大大 傾斜開關作動不正常如何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
請問大大 傾斜開關作動不正常如何發現?

一顆顆拆下來量好壞 0.0

网友:
原來如此,真厚工

网友B:
請問有幾顆傾斜開關
如果真的壞了 是否可以直接短接就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幾顆傾斜開關
如果真的壞了 是否可以直接短接就好呢

一顆,可直接短路。

网友:
我先前遇到一台 嘉儀電暖氣也是傾斜開關故障,後來換了"水銀開關"就好了!!